SIM300 GPRS模块串口调试

楼主(2009-07-07):
SIM300 GPRS模块串口调试
各位大侠:
我的SIM300模块可以正常登陆到网络,从网络指示灯可以看出, 但是我模块成功登陆后并没用向串口发送READY信号(串口是和PC机串口相连的),我发送AT指令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把RXD和TXD交换后,模块成功登陆网络后向串口发送了一个CR/lfcall ready/CR,之后我发送AT指令都回显。
请问我是可能那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呢?
指示灯
信号
网络

网友A:
嗯,用ATE0取消回显就可以了

网友B:
肯定是两根线接错了

网友C:
交换了RXD/TXD之后就好了,那说明这两根线接错了。

网友D: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接收到CALL READY,发送AT指令有回显,就都OK了。

网友E:
把RXD和TXD交换后,模块成功登陆网络后向串口发送了一个CR/lfcall ready/CR,之后我发送AT指令都回显。说明你不用交换发送和接收线,接错了才会回显.
正确情况下没反应,观察波特率是否正确,一般新购买的模块波特率是自适应的,就是一般的波特率都能响应.你选择不同波特率挨个测试下,可能是你在测试时将模块串口波特率更改了.实在不行咨询GPRS模块公司的技术支持.

网友F:
2楼的,SIM300有指令ATE0返回回显的,不想要回显,使用指令ATE1,返回OK即可。
PWRKEY上电后,SIM300模块会发出CALL READY表示SIM卡已经OK,可以拨打电话了。
楼主一开始肯定错了,交换后才OK。

网友G(2009-08-13):
TXD,RXD交换之后收到CALL READY表明你线接对了。
发送的AT后面加上回车换行,就会有返回AT和OK了。如果你还接了流控的线,但未使用流控,可能需要改变一下RTS的状态。

网友H:
线接错了。

网友I:
很明显2条线接错了

网友J(2009-09-21):
在你对调TX,RX后,发送的AT命令没有加
。
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