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PB5.0出错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talog

楼主(2009-10-19):
开启PB5.0出错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talog
最近我在acer笔记本上面安装了PB5.0。安装完成以后,一打开就跳出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catalog的错误对话框。然后再PB的主界面打开manager catalog item,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能创建工程。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谢谢
安装
对话框
manager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帮你顶了

网友B:
可能是PB没有装好吧,重装一下

网友C:
不用重装PB那么麻烦
把PB Manager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D:
唉,PB都重裝n遍了。
估計還是重裝了。

网友E: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atalog\Database\pbdb.mdb'. ,文件被破坏了,替换一下就好了,今天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http://www.eggheadcafe.com/forumarchives/windowsceplatbuilder/Jun2005/post23166421.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