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模块PTR2000能在proteus上仿真吗

楼主(2010-04-30):
无线通信模块PTR2000能在proteus上仿真吗
想做个无线通信系统,但在proteus库文件找不到PTR2000模块;听说在网上可以下到比较齐全的库文件,但老是找不到,求助各位高手,给个意见也行。
通信
无线

网友A:
这种东西PROTEUS应该没有的,就算有,作用也不大,在高频调频电路里,理论和实际相差很远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所以这个仿真没有参考价值,还是自己搭一个电路来调试。
假如楼主真的需要看波形,可以在调谐的波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