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把电池驱动做到BSP中去

楼主:
各位牛人们,
小弟我现在做电源管理部分的驱动,我用的是2440平台,用电池驱动设备,
正在弄电池驱动,向把电池驱动作到BSP中,这样以后维护就容易了
还不知如何下手,有两个疑问,烦请各位指点

网友:
请问SOURCE文件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source就OK了

请问suwyhoho,
是不是还得改platform.bib,platform.reg和

网友:
问题:
1. 怎么把WinCE自带的电池驱动直接移植到BSP中,而避免冲突?如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下存在电池的驱动,若再在BSP中重新做一个BattDrvr驱动,会不会带来未知冲突,怎么避免
2.要是直接把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下的驱动代码直接考到BSP中,除了更改SOURCE等文件外,原代码需要更改什么地方?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
1. 怎么把WinCE自带的电池驱动直接移植到BSP中,而避免冲突?如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下存在电池的驱动,若再在BSP中重新做一个BattDrvr驱动,会不会带来未知冲突,怎么避免
2.要是直接把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下的驱动代码直接考到BSP中,除了更改SOURCE等文件外,原代码需要更改什么地方?
多谢了

2440 下本来就有电池驱动的了,你修改即可,看懂接口。

网友:
忘了说明下:
我用的开发板的BSP是在4.2基础上改过来的,BSP中没有Battdrvr驱动

网友:
呵呵,小弟初初来乍到,刚发两个帖,其中一个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准备解决了,写个总结,一起分享下

网友:
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改下SOURCE文件,源代码当然是根据自己的电路改,自带的代码没有具体的测量过程的,需要你加进去

网友:
好,正在测试

网友:
理解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source就OK了

请问suwyhoho,
是不是还得改platform.bib,platform.reg和

必须得,
修改platform.bib--〉把driver build到os中
修改platform.reg-->配置battery的参数
照搬help文档中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gooogleman,上次我那个串口的问题就是在你的指点下解决的
呵呵

网友:
结帖率:50.00% ---------------你发帖不结帖子的啊,汗,下次没有人回你的了。

网友:
那CE5.0 下的文件需要删除,或做其它的处理么?

网友A:
改source就OK了

网友:
恩,多谢guopeixin,我已经把它加到NK中去了,
不过,自己家的代码还是有点问题
周一再和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