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latform.bib 和platform.reg改过之后有没有复制到release目录下?
platform.reg写得对不对?
进入WINCE后看下注册表中是否有相应信息,确定一下。
在驱动中的DLLENTRY和XXX_Init加些打印信息,看看有没有调到驱动中的函数。

网友:
PB上直接改的应该是BSP中的,改过之后执行一次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也行,否则可能release目录下是旧的。

网友:
如果是流驱动,建议楼主先动态加载看看,以确保驱动本身没有问题。这样可以节省调试的时间。
然后再按照楼上各位所说的方法添加到NK中来。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下动态加载的信息,说的太模糊,有没有讲的比较详细的链接贴一个嘛,谢谢

网友:
动态加载无非就是先把注册表的信息写进去,然后调用ActivateDeviceEx()函数加载。

或者使用sunrain_hjb提供的驱动调试助手。

网友:
谢谢大家,加上去了

网友:
驱动没有源码是别人给的DLL要是有源码就好了,我是直接在PB上改的还需要复制到release目录下吗?
注册表加的部分也是和dll一起给的,不知道那个能起作用没。
另外进wince运行regedit没反应看不到注册表

网友:
ls正解。

应该是lz没有把修改后的.bib和.reg文件放到releaes目录下面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