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ce6安装问题,安装完后编译bsp包一直出错

楼主:
出错的提示:
[01:0000009403: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600\OSDesigns\xyjhht30\xyjhht30\Wince600\SMDK641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ddraw.lib'
BUILD: [01:0000009405:ERRORE] NMAKE.EXE TargetExe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C:\WINCE600\PLATFORM\SMDK6410 CLEANBUILD=1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目前实在是无从下手了,是bsp的问题还是我安装的环境的问题啊
如果是环境的问题,那么我都把操作系统重装了一遍,再装的ce6,为啥还是不行啊
希望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编译ddraw.lib所在的目录.

把? ddraw.lib copy 到 release(Debug)目录下.

ddraw.lib 这个库楼主查找在哪里生成的?然后看是否选上了,顺藤摸瓜,不难的。坚持。呵呵。

网友:
把杀毒软件关了,把所有的软件能关的都关掉。尤其是360

网友:
找不到ddraw.lib,可能是没加组件等原因

网友:
请问LZ的SMDK6410是0.79的吗?
开发环境一般参照微软的的步骤安装:
1. Visual Studio 2005
2.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3.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Update for Windows Vista (if applicable)
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3

Windows Embedded CE 6.0 Monthly Update January 2010 这个补丁有改善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这个问题

网友A:
单独编译ddraw.lib所在的目录.

把  ddraw.lib copy 到 release(Debug)目录下.

网友B:
问题解决多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多谢大家!

总结一下~

网友:
就是由于那个组件没加的原因,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