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K2450 上调试u-boot问题

楼主:
我使用 SMDK2450 板子配套的u-boot编译出来的u-boot.bin,无论是用 sjf 工具烧写到 nandflash 还是通过 irom 方式启动,串口都只输出一个"OK",用点灯大法测试,一直到使能 MMU 的代码之前,灯都是可以点亮的。

问题一:使能 MMU 之后如何继续点灯? 查了些资料,应该是MMU使能后,地址映射改变,不知道怎么修改地址才好。

点灯代码:

    ldr    r0, =0x56000000
    ldr     r2, [r0, #0x20]
    bic     r2, #3
    orr     r1, r2, #1
    str     r1, [r0, #0x20]

    ldr     r2, [r0, #0x24]
    bic     r2, #1
    orr     r1, r2, #1
    str     r1, [r0, #0x24]

MMU 使能代码:

enable_mmu:
        /* enable domain access */
        ldr     r5, =0x0000ffff
        mcr     p15, 0, r5, c3, c0, 0           @ load domain access register

        /* Set the TTB register */
        ldr     r0, _mmu_table_base
        ldr     r1, =CFG_PHY_UBOOT_BASE
        ldr     r2, =0xfff00000
        bic     r0, r0, r2
        orr     r1, r0, r1
        mcr     p15, 0, r1, c2, c0, 0

        /* Enable the MMU */
mmu_on:
        mrc     p15, 0, r0, c1, c0, 0
        orr     r0, r0, #1                      /* Set CR_M to enable MMU */    /* 一直到这里都可以点灯 */
        mcr     p15, 0, r0, c1, c0, 0
        nop
        nop
        nop
        nop

问题二:我想通过AXD调试 u-boot 来着,但是 load memory from file 以后,对应的memory里内容全为 0,怀疑是SDRAM没有初始化的原因。SRAM 的型号是 K4M51323PC-6G75,不知如何初始化?

网友:
Mark

五月恒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内存映射表。
并且注意使用uncached 虚拟地址

网友:
bootloader,还没学到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 MMU后应用虚地址。

在 board/samsung/smdk2450/config.mk 文件里有这么一段

# SMDK2450 has 1 bank of 64 MB DRAM
# 3000'0000 to 3400'0000 :TEXT_BASE=0x33e00000
#
# Linux-Kernel is expected to be at 3000'8000, entry 3000'8000
# optionally with a ramdisk at 3080'0000
#
# we load ourself to 33e0'0000 without MMU
# with MMU, load address is changed to 0xc3e0_0000
#
# download area is 3000'0000
#

ifndef TEXT_BASE
TEXT_BASE = 0xc3e00000
endif

我看不太懂,我试过把点灯程序里的 0x56000000地址 修改为 0xC6000000 和 0xE6000000 都没有效果

网友B:
我刚在SMDK6410上调试了4KB/PAGE的MLC NAND,我出的问题是S3C6410芯片支持Stepstone从NAND的Page0和Page1各读取2KB作为Bootloader stage1, 我用DNW将uboot.bin load进内存后,手工分3段烧写Page0,Page1,和剩下的。 打印出“OK”后就完了,点灯也是到mmu_on之前。后来发现是copy_from_nand将自己从NAND拷贝到RAM时有问题,前两个PAGE地址出了问题,修正拷贝问题后,正常打印出了版本信息,进入consol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在SMDK6410上调试了4KB/PAGE的MLC NAND,我出的问题是S3C6410芯片支持Stepstone从NAND的Page0和Page1各读取2KB作为Bootloader stage1, 我用DNW将uboot.bin load进内存后,手工分3段烧写Page0,Page1,和剩下的。 打印出“OK”后就完了,点灯也是到mmu_on之前。后来发现是copy_from_nand将自??

呵呵,恭喜

网友:
好像没人用ADS调试UBOOT吧,你的SDRAM没有初始化。可以参考下2440的ADS程序。
UBOOT你就点灯测试或等串口起来后通过串口。

网友:
多看看2440的程序对你帮助很大的。

网友:
问题二:我想通过AXD调试 u-boot 来着,但是 load memory from file 以后,对应的memory里内容全为 0,怀疑是SDRAM没有初始化的原因。SRAM 的型号是 K4M51323PC-6G75,不知如何初始化?

要看DATASHEET的说明,还有如果有BSP的话可以根据BSP的初始化代码写下初始化脚本。

网友:
好东西,可是有很多地方不懂,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来发现是copy_from_nand将自己从NAND拷贝到RAM时有问题,前两个PAGE地址出了问题,修正拷贝问题后,正常打印出了版本信息,进入console模式!"

大侠能否将,更详细的更改步骤 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