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USB下载只能下载NK.NB0文件?

楼主:
平台上S3C2440的.可以正常的下载用WINCE5.0编译生成的NK.NB0文件,但是在下载NK.BIN文件后,系统却停在EBOOT后不能加载了。哪位大侠有过了解,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必然是没有解析的问题。如果需要解析bin文件的代码可以参考ETHDBG下面下载NK.bin的代码来实现。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yingying606 的回复:
平台上S3C2440的.可以正常的下载用WINCE5.0编译生成的NK.NB0文件,但是在下载NK.BIN文件后,系统却停在EBOOT后不能加载了。哪位大侠有过了解,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你要直接下载下去运行?还是要烧写到Flash?
下载NK.bin文件是要烧写到Flash中,要看看你的Eboot选项设置,是否是Write to Nand Flash

网友:
下载后有烧录的信息输出吗?一般情况下都是下载的BIN文件

网友A:
lz的eboot有问题吧,下载nb0和bin的代码是不一样的。下载nb0的时候是不需要解析的,直接烧写到flash就行,但是bin是需要解析的,lz好好看看eboot下载bin文件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eboot有问题吧,下载nb0和bin的代码是不一样的。下载nb0的时候是不需要解析的,直接烧写到flash就行,但是bin是需要解析的,lz好好看看eboot下载bin文件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eboot有问题吧,下载nb0和bin的代码是不一样的。下载nb0的时候是不需要解析的,直接烧写到flash就行,但是bin是需要解析的,lz好好看看eboot下载bin文件的代码吧。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