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standby,为了省电外部设备的IO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10):
系统standby,为了省电外部设备的IO要怎么处理?
系统standby,为了省电外部设备的IO要怎么处理?
设备
省电
standby

网友A:
量各外围模块是否进入sleep状态。如何减,如果没有经验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个的外围模块拆,拆一个sleep一次,看电流是否降下来。

网友B:
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要看你的硬件情况,找硬件工程师,一起慢慢调吧。

网友C:
要求是什么,现状是什么。

网友:
我的外部设备 SD USB CS8900 WIFI LCD 均已关闭;NAND MEMORY 不大清楚需要怎么处理,SMDK2416本身的SRAM处理了,DSCn处理了下。可还是有20MA。目标是5MA左右

网友D:
要看GPIO是什么结构,看输出输入方式是什么。原则是,有高阻态先考虑设置为高阻态,没有,则:
看它接不接负载,不接负载,也就是悬空的话,看它的输入带不带上拉,带的话,就输出低电平,不带,就设为输入都可以。
假如带负载,那要连同负载那边一起考虑,究竟选择输入,还是输出低或高。。。。。
具体的看你的datasheet,看它的GPIO是怎么的结构,或者同硬件工程师来一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