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0板子跑400M没有问题,跑533M播放CMMB电视会死机???

楼主:
各位软硬件高手,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麻烦各位分析下原因,shuiyan也能帮忙分析下吗?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采用的三星的S3C2450平台,做的CMMB电视,处理器跑400M时没见有问题,跑533M后,播放音视频没问题,
但是通过电视播放器收看CMMB电视后会死机,死机时间距播放开始的时间不等,有时间播放后半小时死,有时候
几个小时死,不知道大家有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S3C2450 型号后缀为 -53 才能运行533MHZ,估计LZ的CPU型号是 -40的

网友:
***************************************************************************|

中国一流IT技术QQ群,我们的成员遍及国际国内一流大公司!!!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技术QQ群提供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方式.
我们的技术QQ群通过实现四大功能:1.帮你解决技术问题;2.帮你找到外包项目,获得项目经验;3.认识更多高手,扩大你的视野;4广交朋友,汇聚人气!!!!!!!!.
部份专业群介绍:
c++群:  15195967(此群流动性相当大,有时候一个月上百人被迫离群,留下来的都是喜欢交流的C++高级程序员)
java群: 11878667(进群要求很高,群内人员包括海外华人,北大、清华及各大公司的高级程序员)
英语学习群:  23864353(此群人气一般,交流也不够活跃)
c++Ⅱ:  17409451(此群是C++第一群的补充,人气自然差点)
嵌入式开发群:  37489763(此群高手还是有的,气氛一般)
移动开发群:  31501597(此群人气和氛围都还可以)
创业群:  33653422

部份高级程序员群(高级群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专家,人气最旺,淘汰率高,不自信者不要加入)

高级群I:17538442
高级群II:7120862

部份初、中级程序员群:
第三群:2650485
第五群:29537639
第四群:28702746
第六群:10590618
第七群:10543585
第八群:12006492
第九群:19063074
第十群:2883885
第十一群:25460595
第十二群:9663807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2005年,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超三千多人,大量高手,
从业于大公司(微软、IBM,SUN,华为)、系统分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
每个人都自信而上进.推荐:深程高级群I:17538442 深程高级群II:7120862 (深程高级群不
欢迎新手,如果在深圳,月薪8K以下的别加入) c++:15195967 java群: 11878667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此广告,说明我们最近T了一些人,因为我们要不断提升群的质量,保证名副其实.
-------------------------------------------------------------------------------------
在通过电邮、新闻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术问题前,检查你有没有做到:
      1. 通读手册,试着自己找答案。
      2. 在FAQ里找答案(一份维护得好的FAQ可以包罗万象:)。
      3. 在网上搜索(个人推荐google)。
      4. 向你身边精于此道的朋友打听。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然后才是问
-------------------------------------------------------------------

技术QQ群是一个体现群体智慧的地方,无价值的发言会给别人带来噪音和负担,
如果不同意以上观点的请勿加入!

*****************************************************************************

网友:
没弄过,好像很复杂。先顶起来。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内部温度过高;

网友:
2部分,我们刚做270板子,买的是416MHz的CPU,eboot部分初始化成了624MHz,而外部供电是按416MHz给的,导致有的板子跑的顺利,有的跑不起来,有的USB下载不稳定,有的跑一段就死,有的正常应用没关系,放视频一会儿就死。总之情况各异。调整了频率后就正常了。

你400MHz时是否用CMMB播放电视了?如果没有可以试着在400MHz放电视看是否会死机,以此可以排除DMA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有可能是布线时的问题呢,RAM的等长,或者串扰没有处理好,还有其它关键信号,比如SCLK

网友:
三星的只用过2410、2440、2443,更高的只调研过6400,对2450没有碰过,没有经验。
“调频”这个动作只在xscale的pxa270/pxa3xx上做过,估计要碰到问题的话都差不多。

1. 提升核心频率后,运行时间过长,系统发热,尤其是CPU,而散热措施不够,导致不规律的死机、重启。

2. 提升了核心频率,但没有同步增加CPU核心的供电电压,导致CPU以低频的电压推动高频的运转,相当于“摩托骡拉”,系统会无规律死机。

3. 确保了核心电压,确保了系统散热,还有个关键问题:确保CPU的型号是533MHz的,而不是400MHz的,从订货型号、CPU正面的MASK标志上可以判断出来。datasheet说2450 support 400MHz/533MHz,并不是说每颗2450都支持,而是根据你的需要来提供的。
产线上按照533MHz的进行流水线生产,但是总是会有次品无法达到533MHz的标准,那么这些货能通过400MHz的测试的话,就会按照400MHz的进行出货,能通过533MHz测试的,就按照高频的出货。两者价格是不同的。

之前做PXA270,最常用的是416MHz,最高的是624MHz,但是624MHz的比416MHz的贵$3-5。一般用416MHz超频跑624MHz,有的能行,有的不稳定,有的直接不启。
而现在用PXA3xx,可以确保每颗都是624MHz的,这是工艺提升的原因。

其实,400->500,这个就类似PC上的“超频”了,当然是指“内频”超频。

AMD首先推出1GHz的CPU,Intel赶紧跟着推出,但是运行总是死机,分析出来其实是888MHz的CPU超频后的产品,自然不稳定。

网友:
之前用的电感耐流只有一百MA的,昨天测试了两台不采用DMA播放电视的,一台播了一天一夜没死,另外一台播了一天没死,但是采用DMA方式的死了,问题应该与电源有很大关系,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至于画PCB的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已经重画PCB打板,现有的还在调,找原因,示波器测过了工作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非常感谢shuiyan大侠,以及其他大侠的回答,shuiyan大侠一语到了点子上!

1. 提升核心频率后,运行时间过长,系统发热,尤其是CPU,而散热措施不够,导致不规律的死机、重启。

我们测试机器没有装壳,散热它再热不至于要用风扇吧,core跑533后其工作电流是一百多个毫安,个人觉得因散热措施不够可能性不大。

2. 提升了核心频率,但没有同步增加CPU核心的供电电压,导致CPU以低频的电压推动高频的运转,相当于“摩托骡拉”,系统会无规律死机。

2450处理器,三星推荐的是跑400M时,core,mpll,epll,interface都供1.2V电压,
                           500M时,core供1.275到1.375V电压,mpll,epll,interface供1.2V电压。

这里为了省成本,我们将core,mpll,epll,interface的电源直接连到一起,通过一个1.3V的DC-DC连到一起了。也就是说core在推荐电压范围,
但是mpll,epll,interface已经超过了规定范围,如果需要调整成推荐范围得改板,这样周期会比较长,个人觉得这里影响应该不会那么大,但是
也绝不排除不是这里的可能性。不知道这地方您有没经验?

3. 确保了核心电压,确保了系统散热,还有个关键问题:确保CPU的型号是533MHz的,而不是400MHz的,从订货型号、CPU正面的MASK标志上可以判断出来。datasheet说2450 support 400MHz/533MHz,并不是说每颗2450都支持,而是根据你的需要来提供的。
产线上按照533MHz的进行流水线生产,但是总是会有次品无法达到533MHz的标准,那么这些货能通过400MHz的测试的话,就会按照400MHz的进行出货,能通过533MHz测试的,就按照高频的出货。两者价格是不同的。

可以确保型号是533MHZ的,芯片的尾缀是-53.我们也有用270做的,跑的是416M,只是我们这里用533M播放视频会更流畅,反应速度会更快,不跑533M就不怎么体现出2450的优点了,还不如用回2440.

不知道DMA是否对死机有影响,播放电视时用到了一路DMA

网友A:
400M可以播电视而且不会死机,如果频率上升到533M DMA同样能够健壮的播放?今晚开了几台机,有些改了DMA的通道,有些不采用DMA播放在测试,之前通过N种方法尝试硬件的改变,只是mpll,epll,core电压无法分开,一直没有结果,eboot和NK的频率是可以保证都是533的。有两台比较特别,将原来DC-DC的外围电感换成功率电感,能够耐流1A的电感之后, 一台播了近20个小时没死,第二天重测,过半小时死一次,变的就是测试的位置以及电源,另一台播了一晚上没死,第二天测试几个小时后同样死机了,问题相当的怪异

网友:
400M下使用DMA和不使用DMA都试过?
533M下播放同样的源,应该更轻松才对。
如果你们的测试用例完整,结果无遗漏,而你的描述没偏差,那么从经验判断,软件相关造成死机的可能性不大。可以看看各个clk是否正确,毕竟核心频率上升了,对应的分频系数也应该修改的。

DC-DC的纹波会有50mV-100mV,而且还有输出精度(具体要看DC-DC资料),可能会接近下限值,导致CPU运行在一种临界状态。用示波器测一下最大、最小值,还有峰峰值。

难道原来用的不是电源用功率电感吗?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core,mpll,epll,interface共用一个电源这个改下吧。

网友:
傻傻的一问:CMMB电视是??

是不是那个不需要花钱的数字移动电视??

优龙有个板子已经实现了

http://www.ucdragon.net/ucdragonbbs08/viewthread.php?tid=6909&extra=page%3D1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呵呵,硬件应该和软件不是很兼容把,或者是驱动不是最好的,应该注意这些

网友:
好帖,shuiyan前辈真是厉害。
——————————————
版主,这个帖子值得推荐加精了。

网友B:
我赛,SHUIYAN真是神级的人物,加精没商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赛,SHUIYAN真是神级的人物,加精没商量!

——————————薪水是我的.........N多倍。。。。学习。

网友:
是不是兼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赛,SHUIYAN真是神级的人物,加精没商量!

PS:
我的目标是 ----> [img=http://medal.eeworld.net/ui/styles/images/yellow_3.gif

^_^

网友:
硬件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M可以播电视而且不会死机,如果频率上升到533M DMA同样能够健壮的播放?今晚开了几台机,有些改了DMA的通道,有些不采用DMA播放在测试,之前通过N种方法尝试硬件的改变,只是mpll,epll,core电压无法分开,一直没有结果,eboot和NK的频率是可以保证都是533的。有两台比较特别,将原来DC-DC的外围电感换成功率电感,能够耐流1A的电感之后, 一台播了近20个小时没死,第二天重测,过半小时死一次,变的就是测试的位置以及电源,另…

电感的参数最好明确,你用的电感额定电流一定要够大,否则纹波电流会变得很大,滤波的电容建议用X7R材质的MLC陶瓷电容,不要用钽,钽的ERS比陶瓷大几个数量等级,不要光看容量够就行了,DCDC对波纹电容的ESR要求很高,你如果测得你板子的电源纹波小于20mV那还算好,一般我们都要求在10mV以下,否则想办法降下来再试试看。

网友:
有很多人设计电源的时候,对那个电感根本就不重视,几十K工作频率的电源芯片要用100uH左右的电感,通常只关心电感值,而不注意额定电流,等工作的时候电流一增大,电感值下降太多,纹波电流急剧上升,你想一下CPU能工作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0M可以播电视而且不会死机,如果频率上升到533M DMA同样能够健壮的播放?今晚开了几台机,有些改了DMA的通道,有些不采用DMA播放在测试,之前通过N种方法尝试硬件的改变,只是mpll,epll,core电压无法分开,一直没有结果,eboot和NK的频率是可以保证都是533的。有两台比较特别,将原来DC-DC的外围电感换成功率电感,能够耐流1A的电感之后, 一台播了近20个小时没死,第二天重测,过半小时死一次,变…

顶顶,顶顶..............
大开眼界,我一点都不懂这些。
学习了....................

哈哈,两位校友都出现了.............guetcw 做了一年的电源........
真是牛哄哄 的。

网友:
谢谢共享 借来看看
是一个好资料 使人受益  下载方便

网友:
DMA的应用是为了加快数据交互,减少CPU的占用,反而对系统功耗有好处的。而内部DMA的应用一般不会出问题的,除非该芯片不成熟。

有个暴力的方法提议一下:将1.3V提升到1.375V,也就是最大了,看看这个情况下系统的运行状态。不过要做好可能烧坏CPU的打算,毕竟超过1.2V+-10%的范围了。

示波器看看各路电源尤其是CORE部分的纹波,特别是长时间播放的过程中一定要看。用DMA和不用DMA都看看。

CPU的发热情况现在怎么样?

网友:
你将core,mpll,epll,interface共用一个电源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core电源需要根据运行频率调整
CPU与RAM的信号线有没有考虑等长,差分信号线有没有按差分布线,电源脚的去耦是不是做好了,从滤波电容到芯片电源脚的线是怎么走的,关键信号的地回路是不是做到最小了。
下面说电源,core电源最好单独一组,mpll,epll一组,mem interface一组,io interface一组,USB phy一组,电源是不能省的,一个板子最关键的就是电源,滤波一定要做好,设计的电流要保证有足够的余量,用示波器看你的电源是否干净,纹波和噪声如果超过100mV你就小心了(注意区别纹波和噪声),尽量用好的电源芯片,工作频率高点噪声容易滤。

现在改板已经将core电源分开,具体怎么分组完全采用三星推荐设计,core一组,mpll,epll一组,interface一组,USB一组,memory一组,alive一组,滤波采用的是X7R的陶瓷电容,电感采用的是前面的项目留下的,电源芯片输出400MA的电流,这里只有100MA,但是这些在前面的项目上是很稳定的,对这里表示怀疑,全换成1A的功率电感,效果并不明显,至于纹波和噪声,已经量过了

有很多人设计电源的时候,对那个电感根本就不重视,几十K工作频率的电源芯片要用100uH左右的电感,通常只关心电感值,而不注意额定电流,等工作的时候电流一增大,电感值下降太多,纹波电流急剧上升,你想一下CPU能工作稳定吗。

这里的电感我们采用的10UH,电源芯片频率为1.2M,工作过程中量过纹波电压,还算稳定,你说的纹波电流?通过带电流显示的电源供电可以看出在播CMMB电视时电流变化较大,但是播视频时不会有大的电流波动。难道这里有很大的关系?换过电感后仍然有大的电流波动,这与电视话音的变动,视频流的变动有关,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播视频电流稳定

驱动也在不断的测试,同样一个驱动其他平台是OK的

网友:
傻傻的一问:CMMB电视是??

是不是那个不需要花钱的数字移动电视??

CMMB是广电总局推出的一种标准,详细说明可以看如下链接:

http://www.armeasy.com/web/viewarticle.asp?userid=953805&lanmuid=6510293&contentID=1726102

网友:
DMA的应用是为了加快数据交互,减少CPU的占用,反而对系统功耗有好处的。而内部DMA的应用一般不会出问题的,除非该芯片不成熟。

有个暴力的方法提议一下:将1.3V提升到1.375V,也就是最大了,看看这个情况下系统的运行状态。不过要做好可能烧坏CPU的打算,毕竟超过1.2V+-10%的范围了。

示波器看看各路电源尤其是CORE部分的纹波,特别是长时间播放的过程中一定要看。用DMA和不用DMA都看看。

CPU的发热情况现在怎么样?

DMA确实是这样的,减少了CPU的战胜,加快了数据传输,降低了系统功耗。
今天实测在静音下使用DMA通道播放和使用查询方式播放(即不使用DMA),使用DMA要比使用查询方式要低几十个毫安的电流。在使用查询方式时,明显的声音出现不正常的吱吱声,占用了很大的资源,导致其他线程被占用。
坏几个CPU已经不在乎了,但是1.375V的DC-DC不太普遍,美信有这种专业级的步进电源,如果测试需从开发板上飞线。示波器也已经量过各路电压的纹波了。

现测试的几块板,只要是不用DMA方式的,一台播了一天两夜(晚12点到早6点CMMB发射台会关闭),仍然很健壮,其余的测试几台足以超过12小时的播放仍然没有问题,使用DMA的更改DMA通道会有些改善,但是仍然会有机器死机,按常理使用DMA会降低功耗,让CPU更好的去处理接收的视频流,但是偏偏采用DMA的就死机,问题很奇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使用DMA时音频等会更好的得到响应,所以音量明显的大,这样播出的峰值电流肯定会比查询方式的大。这里一直还不清楚原因为什么使用DMA会死机,而采用查询的不死机?原因何在???

网友D:
3SC的CPU始终觉得不咋的
用TI OMAP方案或者Marvel PXA都比它好N多
三星自家的PPC都不用自己的芯片-_#!

网友:
另外瞎猜一下,
会不会是OS的问题?
如果是DMA中断导致的不规则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3SC的CPU始终觉得不咋的
用TI OMAP方案或者Marvel PXA都比它好N多
三星自家的PPC都不用自己的芯片-_#!

有这种事情?

——————————————据我所知,TCL就是不敢用自己做的电脑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几乎一样的问题,欢迎楼主加我的MSN:gpsengineer@hotmail.com 共同交流

呵呵,我一般上QQ,不上MSN

明天给大家结果,看样子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关心,尤其是shuiyan大侠!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的帮助,问题已经确认解决,现将整个死机调试过程描述一遍,周期过长,这里描述一切从简

2450在跑400M时,发现放着会死机的问题,由于播放器,驱动等是在前面的平台上移植而来,因此没有对软件有过多怀疑。

怀疑过音频电路,充电电路等,去掉后测试,死机依旧,改用老版播放器播竟然没死机,开始怀疑软件了。

后来全改老版播放器原死机电路板恢复正常

频率上到533M,提高core电压,死机现象死灰复燃。这下子没有理由去怀疑软件了,基本上大伙都把目光订向了硬件

在测试电源,DRAM等电路上,难以找到线索,比较有可能的是电感功率不够,CORE电压不对,MPLL电压不对等,但是播

视频不死机,为什么偏偏收CMMB电视就死机?后来改电感,有一些改善,但是不明显。难道是layout有问题?存在高频干扰?

如果有干扰那为什么它又能播上一段时间呢?这样能解释得通吗?

在硬件上已经无从下手的时候,就为那个 CORE与MPLL,EPLL连在一起要分开,重开一板,确定是否真是这个问题。

尽管改版了,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总感觉不是那里的问题。一个INTERFACE,一个MPLL超过0。1V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不太可能啊!

后来更改CMMB驱动,不使用处理器的DMA通道,改过的几台机全部不死机。为什么不使用DMA通道就不会死机?难道使用DMA后

功耗增加了?DMA通道会增加电流,而整个系统电源恰恰在这时就承受不起了?真是这样的吗?

在同一块板子上进行静音测试,发现使用DMA后功耗会比不使用DMA要少几十个MA。不使用DMA太耗CPU资源了。而恰恰它越耗资源,

它就越不死机。

到这里,已经可以下结论了,shuiyan大侠也发贴表示,问题可能不在电源这一块。确实大侠就是大侠,与众不同。

第一:layout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电源系统供电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问题一定出在DMA上!

经程序检测,不遗漏任何一个环节,发现.................

答案就在这里了

原来采用的是三星提供的老的BSP包。

对比新的BSP包,整个DMA的程序架构都不一样。

至于有何区别,留给底层驱动工程师去研究吧,这里不详究了。

楼上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指不定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吧!

网友:
新的BSP包????

网友:
天哪,看这个过程只能膜拜了

网友:
"huiyan大侠也发贴表示,问题可能不在电源这一块。确实大侠就是大侠,与众不同。"
我也认为问题可能不在电源这一块的.呵呵!

网友:
太强了,看完还在惊愕和回味当中

网友:
精彩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