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驱动程序能不能不放在Windows目录下?

楼主:
如题。Wince下的驱动程序能不能不放在Windows目录下?
如果能的话,该怎么做?我想把它放在SD卡或者NANDFlash目录里,这样便于升级,不想弄进NK里。谢谢。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果你觉得每次弄都要升级nk很麻烦的话你可以试试用DM来加载新的驱动。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8/31/1280822.html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8/31/1280822.html
补一个,这个是2.9版本的。。。

网友:
可以。
注册表中dll路径设置下就行了,不过不要做成builtin的驱动。

网友:
调试的时候可以,但是发布的时候必须打包。呵呵。

网友:
我做的是块FPGA卡的驱动,软硬件功能经常更新,我想做个LiveUpdate程序在Wince上,可以通过网络来升级驱动程序。如果把驱动放在Windows目录下的话,就很麻烦了,而如果放在用户目录下,实现起来就比较容易。

网友:
通过DM这个工具来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一点,如果设置开机自动加载驱动的话就要保证在这个驱动加载前你的FLASH盘符或者SD卡的盘符在WINCE下已经可用,否则会找不到驱动文件。
但是如果你是开机后通过某个应用程序来加载驱动的话就方便多了,可以AP找到驱动文件存在的时候再去加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注册表中dll路径设置下就行了,不过不要做成builtin的驱动。

多谢,俺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注册表中dll路径设置下就行了,不过不要做成builtin的驱动。
多谢,俺先试试看。

最好不要试,虽然这方法可行,但是对于你升级是不好的。驱动在使用的时候无法直接覆盖。
如果驱动都是自己管理控制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注册表中dll路径设置下就行了,不过不要做成builtin的驱动。
多谢,俺先试试看。
最好不要试,虽然这方法可行,但是对于你升级是不好的。驱动在使用的时候无法直接覆盖。
如果驱动都是自己管理控制就没这个问题。
呵呵,学习,学习。
咋还整出个:回复内容太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