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mage显示图像

楼主:
    因为Iimage直接显示效率不高,而且不能做动态效果。所以想先draw到一块内存设备环境(与开发板显示环境一样)上,然后再bitblt到桌面dc 。这样可以省去颜色位数转换的时间(只是显示的时候省掉,始终是要转换的),于是用了以下代码来实现。最后运行不报错,但是图像差的离谱。。想请问各位大侠,是我代码的问题么。。。

         HDC m_hdc = GetDc(NULL);
        HDC hMenD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BITMAP hBm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MenDc,800,600);
        HGDIOBJ hOldBmp = SelectObject(hMenDc,hbmp);
        RECT rc;
        rc.left = 0;
        rc.top = 0;
        rc.bottom = 800;
        rc.right = 600;
        pImage->Draw(hMenDc,&rc,NULL);
        BitBlt(m_hdc,rc.left,rc.top,800,600,hMenDc,0,0,SRCCOPY);
        SAFERELEASE(pImage)
        SelectObject(hMenDc,hOldBmp );
        DeleteObject(hBmp );
        DeleteDC(hMenDc);

网友:
俺自己找到原因了。。

网友A:
LZ说说是咋搞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说是咋搞定的吧

HBITMAP hBm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MenDc,800,600);

这一句的问题,不应该用hMenDc,而应该用你要显示的dc,我这里是屏幕的dc,就是m_h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