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的关机按钮问题

楼主:
小弟想做一个WinCE5.0下的长按实现关机的按钮,硬件上是连了中断的,就是不知道软件上怎么处理。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流接口驱动,那需要一个应用程序去调用它才行。我是想在系统运行的任何时刻,长按关机按钮就实现关机的啊!这种是否流接口驱动?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找坛子里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问题的

正解!

是prefix的问题,有效的prefix只有3个字母,我整了4个字母

网友:
关机与电源管理部分相关,也就是电源的驱动

网友:
实现关机?
长按不是问题
流驱动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关机?
控制继电器关机吗?还是深度休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现关机?
长按不是问题
流驱动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关机?
控制继电器关机吗?还是深度休眠?

硬件上已经连好了,直接通过IO口控制电源芯片断电。即 驱动层检测到关机按钮发出的中断,然后就给某个IO口置低,自然就关闭电源了

网友B:
问题是在驱动层怎么做?之前看到UC公司的开发板有个功能,就是按下开发板上某个按钮,就可以在wince的windows界面下移动选中的图标。按下另一个按钮,就相当于鼠标左键了。  我想要实现的就是类似于这个功能啊。

即在wince运行时任何时候按下关机按钮就可以由一个驱动来相应,然后给io口置低。小弟之前做的流接口驱动好像必须有个应用程序来响应。所以我就不太清楚这种直接在系统层面就能响应的驱动是什么驱动?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在驱动层怎么做?之前看到UC公司的开发板有个功能,就是按下开发板上某个按钮,就可以在wince的windows界面下移动选中的图标。按下另一个按钮,就相当于鼠标左键了。  我想要实现的就是类似于这个功能啊。

即在wince运行时任何时候按下关机按钮就可以由一个驱动来相应,然后给io口置低。小弟之前做的流接口驱动好像必须有个应用程序来响应。所以我就不太清楚这种直接在系统层面就能响应的驱动是什么驱动?怎么做?

您这个逻辑相当混乱!
驱动有个线程一直在跑着
当你中断来了当然可以响应了

你做到IOCONTROL中那肯定需要应用来响应

你要是想做导航按键的话直接向系统发VK消息就行了

网友:
你得确定你的GPIO正确设置
中断肯定能响应

网友:
好,试试看,多谢王鑫大哥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只要控制一个脚 好像很容易的嘛   呵呵 写个检测gpio的中断,然后检测上升沿下降沿随便,然后就中断响应,把某个gpio置底电源就关了。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
那简单了
就写个流驱动控制这两个GPIO就行了
要不你就加在你的按键驱动中也行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流接口驱动,那需要一个应用程序去调用它才行”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简单了
就写个流驱动控制这两个GPIO就行了
要不你就加在你的按键驱动中也行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流接口驱动,那需要一个应用程序去调用它才行”为什么???

例如我做一个中断响应的驱动,我得做个应用程序去调用这个驱动,即readfile()函数,writefile()函数之类的,如果没有应用程序,我在哪里去响应这个中断?又如何给GPIO置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已经连好了,直接通过IO口控制电源芯片断电。即 驱动层检测到关机按钮发出的中断,然后就给某个IO口置低,自然就关闭电源了

LZ 自己的理解很清楚嘛!就是这个方式,写个按键流驱动就OK了,长按短按不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判断吗,通过对中断口上低电平(或高电平,看你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中断了)保持的时间的判断,时间到:执行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或者是keybd_event(VK_OFF, 0, 0, 0);keybd_event(VK_OFF, 0, KEYEVENTF_KEYUP, 0);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呵呵

网友B:
在写流接口驱动的时候发现线程不断的被加载和卸载,即使使用一个与硬件无关的最简单的流接口驱动,情况也是如此。
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 dwReason )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SPL: DLL_PROCESS_ATTACH.\r\n"))); /* 提示动态库加载 */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 (TEXT("SPL: DLL_PROCESS_DETACH.\r\n"))); /* 提示动态库卸载 */
break;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

    return (TRUE);
}

线程被加载后,就会一直如此
DLL_THREAD_ATTACH
DLL_THREAD_DETACH
DLL_THREAD_ATTACH
DLL_THREAD_DETACH
DLL_THREAD_ATTACH
DLL_THREAD_DETACH
DLL_THREAD_ATTACH
DLL_THREAD_DETACH

DLL_THREAD_ATTACH
DLL_THREAD_DETACH

写的驱动无法正常读写,是否是该处异常造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B:
多谢王鑫大哥,您的意思是只要在流接口驱动里做一个线程一直跑,只要有中断就响应就行了?然后,在系统层面只要是注册表,config等加载了这个流接口驱动,wince一启动,那个线程就会一直运行?

网友A:
请找坛子里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写流接口驱动的时候发现线程不断的被加载和卸载,即使使用一个与硬件无关的最简单的流接口驱动,情况也是如此。
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 dwReason )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SPL: DLL_PROCESS_ATTACH.\r\n"))); /* 提示动态库加载 */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break;

case DLL_PROCE…

个人认为:其实这只是线程状态的提示消息,不代表你的驱动没有正常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又不是DLL_PROCESS_ATTACH和DLL_PROCESS_DETACH 反复出现。

网友:
看三星powerButton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王鑫大哥,您的意思是只要在流接口驱动里做一个线程一直跑,只要有中断就响应就行了?然后,在系统层面只要是注册表,config等加载了这个流接口驱动,wince一启动,那个线程就会一直运行?

正解

网友C(2009-06-15):
如果不需要logo,这样做确实就够了。

网友D:
不是很难的,电源驱动里改一下

网友E:
楼住这种方式实现关机肯定没问题,
但长按如何实现倒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