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命令行中执行命令“devs”之后的“host:”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
 VxWorks中命令devs之后的host:是怎么出来的。
-> devs
drv name
  0 /null
  1 /tyCo/0
  1 /tyCo/1
  5 host:
  6 /pty/rlogin.S
  7 /pty/rlogin.M
  8 /vio
  3 /tffs0
原来调试的vxWorks都有host:,也就是能从命令行去拷贝文件到单板的tffs或ram0上,下面是这此调试的ARM940T(S3C2510)的VxWorks不知道那里没有配好,就没有host了,在命令行下ls也不能看到ftp服务器端的文件了,请高手指导,我的网络是通的,可以ping通,也可以功过写的ftp的代码从ftp服务器获取文件。
-> devs
drv name
  0 /null
  1 /tyCo/0
  1 /tyCo/1
  1 /tyCo/2
  8 /vio
  3 /ram0
  3 /tffs0

网友:
这里做VXworks的好像不多,再说这个系统普及化没有WinCE和Linux高,建议楼主找个更专业的论坛。。。

网友:
在project中的配置中,别忘了把networking protocols->network filesystems->network remote I/O support->network remote I/O access组件包含进来,否则没有host:这个设备的

网友:
我在config.h中加上了INCLUDE_NET_REM_IO定义,我查过了,network remote I/O access组件就是这个宏定义。但是还没有出来host:,等我解决了,再结贴。

网友:
兄弟们,帮个忙,请看贴: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615/19/f63b91a4-2c61-4440-b3cb-86562b84e278.html?98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