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彻底的无奈了!

楼主: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GPRS收发短信的实验,接收短信后解析出号码和内容,然后回复给该手机需要的内容,
但是老是出现问题,可以解析出号码和内容,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啊,MC39i的模块。
while( 1 )
   {  //发送数据
                serBwrite( "AT+CMGL=\"REC UNREAD\"\r", 21 );

                while( serBwrFree() != BOUTBUFSIZE )
                {
                        msDelay( 100 );
                }

                memset( temp, 0, 1024 );

                bytes = serBread( temp, BINBUFSIZE, 150 );

                if( NULL != strstr( temp, "+CMGL:" ) )
                {
                        //printf( "Receive:%s\n", temp );
        m=strstr(temp,"+86");
        n=strstr(temp,"\",,\"") ;
        for(l=0;l              {
               num[l]=*(m+3+l) ;
             }

         sprintf(V,"%f",VOLT) ;
         sprintf(TempBuffer2, "Voltage A0 is:%s\r", V );
         puts(num);
         putchar('\n');
         SMSTranslate(temp);
         puts(temp);
         putchar('\n');
         sprintf(TempBuffer1, "AT+CMGS=%s\r", num );
         puts(TempBuffer1);
         putchar('\n');
        while(serBrdUsed()!=0)serBgetc(); //清空缓存
        serBputs(TempBuffer1);//发送发送短信申请
        if( serExpect( ">", 30000 ) == 1 )
        {
                printf( "AT+CMGS OK!\n" );
        }
        else
        {
                exit( 0 );
        }
      msDelay(1000);
       serBputs(TempBuffer2);
      if( serExpect( "+", 12000 ) == 1 )
        {
                printf( "OK!\n" );
        }
        else
        {
                exit( 0 );
        }

  }
}
}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仿真的结果老是这个:(现在老是怀疑是TempBuffer1和TempBuffer2长度的问题。)15965427552
a
AT+CMGS=15965423890
AT+CMGS=15965423890
>AT+CMGS OK!
Voltage A0 is:0.000000AT+OK!    对方收不到短信!
如果对方能够收到短信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形式:
a
AT+CMGS=15965423890
AT+CMGS=15965423890
>AT+CMGS OK!
Voltage A0 is:0.000000

+OK!

网友:
上面的错了AT+CMGS=15965423890 这一句都改为AT+CMGS=15965427552;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发送个serBputc(0x1a)就可以吧。

网友:
大概扫了一眼你的代码,短信发送完毕以后是发送CTRL+Z字符结束的哦,你发送\r\n干嘛?

网友:
内容的后面添上0x1a   不要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