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遇到的wince的几个紧急问题

楼主:
问题一、wince6.0 下启动c#写的程序超级慢,比wince5.0还要慢,怎么可能呢?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我发现MFC程序启动也比较慢,为何?难道是我选的组件有问题,下面贴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wince5选的net组件

wince6选的.net组件

问题二、就是我的wince外部串口驱动在wince5下长时间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在wince6下并没有修改什么,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接收也不发送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甚至应用程序直接退出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先吃饭去了。

网友:
没弄过6.0, 只能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过6.0, 只能帮顶了~~

多谢,弄过的快来解答啊,互相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会不会是系统就很慢呢?看看RTC有没有问题。
2,2440自带的串口也有这个问题么?很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

系统一点都不慢哦,RTC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个启动应用程序慢,运行并不慢的。wince5.0启动快好多的。

网友:
1. 没遇到过, 不知.

2. WinCE 5.0 -> 6.0 时, Marshalling 的机制改变(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32632.aspx), LZ 的 driver 是否有用 MapCallerPtr 等 API, 若有的话要改写. 还是 LZ 有 Memory Leakage 的问题, 不然应不会影响到 AP???? LZ 是否有相对应的 debug message??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超级慢?你确定这是不正常的慢而不是正常的慢?我们现在的程序用Silverlight,在600MHz的ARM上也是超级慢……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多大RAM多快的CPU?
C#的程序都干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helloworld都慢的要死?
慢是有多慢?启动一个app要一分多钟?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不是实现了HIV注册表,并且你的应用是不是都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
如果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速度肯定会慢。
我们一直都是用MFC做应用的,所以对于你添加的组件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不是实现了HIV注册表,并且你的应用是不是都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
如果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速度肯定会慢。
我们一直都是用MFC做应用的,所以对于你添加的组件不是很了解。

对了,wince5.0下已经实现了hive
但是wince6.0没有实现,这不是更加神奇了。

网友D:
不是吧,你有没有忽悠大家?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打印信息出来?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棘手。

网友:
5.0到6.0 在内存上的一些变化比较大
有些API不支持了 或者一些API只能在内核态用等

Paul, Chao 了解的很深入
请多指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打印信息出来?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棘手。

没有任何打印信息。嘿嘿。我还是自己慢慢检查吧。这些bug
难以搞定的。

据说有些软件可以检测出内存泄漏的。或者有些句柄之类的释放问题。用眼睛看很难看得出问题所在的。

网友D:
为什么要用C#做呢,用MFC多好

网友:
我一般全部都用WTL的,呵呵
帮楼主顶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C#做呢,用MFC多好

我也想用MFC啊,可是公司坚持用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C#做呢,用MFC多好

我也想用MFC啊,可是公司坚持用c#!

都不好,还是win32效率高

网友D:
我们做的WinCE 6.0的应用跑的都很好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3D都跑的很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不是实现了HIV注册表,并且你的应用是不是都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
如果对注册表进行了读写,速度肯定会慢。
我们一直都是用MFC做应用的,所以对于你添加的组件不是很了解。

对了,wince5.0下已经实现了hive
但是wince6.0没有实现,这不是更加神奇了。

1.是AP慢还是系统慢?系统应该不会慢的。或者你改成3.5dotnet frame看看。

2.不知。暂时没有调试过

另外:6.O下是有HIVE的,register storage里面是有的。具体位置在 core os->cebase->core os services->file system and Data storage->Register storage->Hive-based Register

不知是不是你所说的。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多大RAM多快的CPU?
C#的程序都干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helloworld都慢的要死?
慢是有多慢?启动一个app要一分多钟?

牛人,DevKit8000入手了。。不太好玩。。小狗板看了下好粗糙啊。。。。有空交流下3530的事情。

网友:
找了个工具来检查5.0/4.2下的驱动弄到wince6.0应该修改的函数,发现有几个函数在wince6.0已经不支持,但是奇怪,不会报错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移植程序CE5到CE6的检查工具 CeAppCompat.exe
CE5到CE6在内核上有不少修改,有些程序需要修改,微软帮你做了这么一个工具,
生成一个网页,告诉你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目录位置你安装的PB6目录\PUBLIC\COMMON\OAK\BIN\I386\CeAppCompat.exe
复制代码CMD命令:CEAppCompat -i Path[\Filename.(exe/dll)] [-o OutputResultsFile]

-i   Required : Folder Path to Scan or Module to be Scanned

-o        Optional : The resultant Output File

Example : CEAppCompat -i C:\CeApp.exe -o NativeAppResults

Example : CEAppCompat -i C:\WinCE5_0 -o NativeAppResults

——————————————————————————————————————————————————————
Automated Scan of all Dlls/Exes
(Scanned Module: H:\WINCE600\OSDesigns\Try2440CE6\Try2440CE6\RelDir\QxCE6BSP_ARMV4I_Debug\ser2440.dll )
Module (Exe/Dll) Name APIs called by this exe/dll

Legend: BOLD (deprecated APIs), Italics (kernel-mode only apis), rest are worth noting API changes Dependencies MissingDependencies
ser2440.dll VirtualCopy InterruptDone SetProcPermissions InterruptDisable InterruptInitialize GetCurrentPermissions    COREDLL.dll,CEDDK.dll
Total Number of Modules (Dll/Exe): 1.
Total Number of Modules Affected : 1.

--------------------------------------------------------------------------------

网友:
晕倒,遇到个雷人问题。
无论我怎么设置,我的FIFO的触发深度都是最大的28byte,不知道咋回事。

九局夏半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F:
看看设备的CPU使用率,看看是不是某个进程占用了过多的CPU资源。
看看有没有哪个驱动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导致中断信号一直存在。
把能去掉的驱动都去掉试试。

网友B:
1,会不会是系统就很慢呢?看看RTC有没有问题。
2,2440自带的串口也有这个问题么?很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不算雷人吧。给点意见吧。
————下个月我们公司不给上网了,我以后也不能来回答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没遇到过, 不知.

2. WinCE 5.0 -> 6.0 时, Marshalling 的机制改变(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32632.aspx), LZ 的 driver 是否有用 MapCallerPtr 等 API, 若有的话要改写. 还是 LZ 有 Memory Leakage 的问题, 不然应不会影响到 AP???? LZ 是否有相对应的 debug message??

Paul, Chao @ Techware

1、感觉明显启动慢了。但是运行的时候不慢的。

2、没有任何串口信息输出。如果Memory Leakage 会有什么标志?但是我查看内存使用情况,发现和开机的时候没有什么大变化。请问paul_chao 有什么良策检测内存的使用问题。关键是wince5.0 下同一个驱动,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C#程序只跟.net有关,启动慢你可以做个测试就是加几个相关的组件的简化系统再来跑程序试一下,把串口输出语句去掉。
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程序启动不会慢的,还有程序跟调用的DLL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uping
你好无聊啊,举报你,到处uping啊。?
引用 网友H:
C#程序只跟.net有关,启动慢你可以做个测试就是加几个相关的组件的简化系统再来跑程序试一下,把串口输出语句去掉。
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程序启动不会慢的,还有程序跟调用的DLL也有一定关系。

串口无信息输出了。不解这个问题了。现在是每个c#都启动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级慢?你确定这是不正常的慢而不是正常的慢?我们现在的程序用Silverlight,在600MHz的ARM上也是超级慢……

就是感觉启动比wince5的 c#慢。同一个程序啊。再说了wince6.0不应该比wince5.0还烂吧。

估计启动时间比在wince5下慢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多大RAM多快的CPU?
C#的程序都干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helloworld都慢的要死?
慢是有多慢?启动一个app要一分多钟?

那倒没有这么慢。
一个按钮的程序而已都慢,那个杯子会停三到五秒,
128M SDRAM 2440 400M
关键我同一个机器在wince5.0上起来是2到3秒的。
只要是c#就会这样的,起来后到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你有没有忽悠大家?

我很着急啊,还忽悠,我就是搞不懂才来问的,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莫名其妙。

网友C:
你这个C#的程序是基于winforms的?

网友:
能不能再装个framework试试  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C#的程序是基于winforms的?

对,就是个对话框一样的。

网友:
没弄过6.0, 只能帮顶了~~ 5.0时遇到过系统很慢,后来发现时NANDFLAS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的WinCE 6.0的应用跑的都很好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3D都跑的很欢~

你是6410,我是2440啊,也许2440他就是适合wince5.0的。

看来要解决这个外部串口的问题了。
————————————————————————————————————————————
现在先将触发深度设低试下,提高中断优先级。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27/16/49d1fa0b-7e12-4a31-bedb-04539f070c72.html
先搞定容易的,再来弄难的。嘿嘿。

网友:
我发现这个外部串口芯片的FIFO太小了,据说有256 byte FIFO的外扩串口芯片。
Oxford 这家公司的 chip, 去看看去,赶紧换一个试试。

网友G:
HA, FIFO 愈大, 价格愈贵, 而且 Oxford 的起振电路要修改, 老板不会让你换的

想办法将 isr16550.dll 弄出来才是正途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多大RAM多快的CPU?
C#的程序都干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helloworld都慢的要死?
慢是有多慢?启动一个app要一分多钟?

牛人,DevKit8000入手了。。不太好玩。。小狗板看了下好粗糙啊。。。。有空交流下3530的事情。

Wince方面我真是菜鸟。
我还没入,怎么个不好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选做手机用的那种芯片 UART 用16554扩就行了

我不用这个,我用FIFO更大的,因为我的波特率高,而且GPS一次性发了1024 byte过来。

这件事情上,我的外扩串口驱动是4.2BSP的,我稍微修改放到wince6.0 /5.0
在5.0 下 出现了 只能接受到前面到32byte的现象,无论我如何修改FIFO触发深度都不行,在4.2BSP下偶尔会被截断,比如2440 被太阳晒热之后,这两个驱动一样,现在在4.2BSP下修改FIFO深度由八到16byte,现在又工作正常了,嘿嘿。
说明了5.0 下的ISR 不如 4.2的ISR效率高,嘿嘿。
我再次把 这个驱动弄到wince6.0, wince5.0下的驱动和wince6.0一摸一样,结果wince6.0 居然没有32byte的现象,但是发送一段时间后,外扩串口芯片罢工了,不发生中断了,这个现象我遇到过。主要是因为FIFO溢出多次后,外扩串口驱动芯片就会罢工,需要重新清理FIFO才行的。看来修改FIFO深度由八到16byte wince6.0又能跑起来了,从这个现象说明,wince6.0 下的驱动性能比wince5.0的好多了。

对了wince6.0 下驱动的线程优先级一般为多少呢?貌似我还找照着wince5.0的 这样岂不是要改动了。如果再能提高,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HA, FIFO 愈大, 价格愈贵, 而且 Oxford 的起振电路要修改, 老板不会让你换的

想办法将 isr16550.dll 弄出来才是正途

Paul, Chao @ Techware

老板不会在意这些的,因为一个仪器可是好多钱的,他只要卖的出去,不会在乎这点价格差异的。

网友:
你的ddr的频率是多少,如果低。调高一下ddr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速度快了 这个跟C# 包了又包 对内存的要求会更高。

网友:
分这么多,给散一点哦,呵呵。。。

网友:
现在搞得有点头绪了,启用了16byte FIFO深度触发以后,在wince6.0 下,一次性发送1024byte 都没有问题,可是发送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外部串口就不工作了,没有中断产生,请问各位大人,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启动c#程序慢的问题的确很难解决。
RTC没有问题,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多大RAM多快的CPU?
C#的程序都干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helloworld都慢的要死?
慢是有多慢?启动一个app要一分多钟?

牛人,DevKit8000入手了。。不太好玩。。小狗板看了下好粗糙啊。。。。有空交流下3530的事情。

Wince方面我真是菜鸟。
我还没入,怎么个不好玩法?

必须按他们给定的project desige 工程去做。自己定制连touch panel都找不到了。。。我们折腾了2天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天漠那边也囧了。。。。唉。。
linux的还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一直用的4.2,来学习了,

网友:
嘿嘿,刚才经过一番修改,把isr的中断重新使能部分直接搬到接收之后,居然没有出现问题了!

不过是在wince6.0 之下,现在换wince5.0 试试。

网友:
RTC时钟正常嘿。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微软的WINCE6更新有没有列出这个问题,看看要安装什么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设备的CPU使用率,看看是不是某个进程占用了过多的CPU资源。
看看有没有哪个驱动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导致中断信号一直存在。
把能去掉的驱动都去掉试试。

晕,我那个c#应用程序和硬件无关的,并且wince6.0 2440 运行起来并不慢的。

网友:
不同程序之间的移植确实跟环境变是设置有关,LZ是牛人,能搞定的:)

网友:
托管程序在加载的时候本来就有些慢,不过我觉得如果比5.0都慢,可能还是哪里有问题,给楼主顶起了。

网友E:
如今wince5.0 和wince6.0 效果也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今wince5.0 和wince6.0 效果也一样了。

咋整的???

网友E:
哎,这个驱动的可靠性的确是难搞,整天抄袭,现在问题来了。

网友:
不懂CE6.0,过来接受高人指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这个驱动的可靠性的确是难搞,整天抄袭,现在问题来了。

我也想有时间来自己看代码,自己写代码来者
哎~

网友:
哎,c#运行在wince6.0 慢问题,始终找不到原因!

网友:
最近很忙有个项目9月就要结了,没时间上来。
ce6.0没玩过。提供个小小的想法。看看你其他地方有没有 间隔性的busy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