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0 IIC读写AT24C02!做过的请进!

楼主:
  这两天在编写测试6410 IIC,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读数据时会产生数据终止,不是每次都会,但多读了几次就一定会产生数据异常。异常信息如下: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1840006(pth=85aa48d4), Proc-Id=00400002(pprc=82699308) 'NK.EXE', VM-active=04ec0006(pprc=849cda50) 'explorer.exe'
PC=c0b721cc(s3c6410_iic.dll+0x000021cc) RA=c0b721b8(s3c6410_iic.dll+0x000021b8) SP=d283fe64, BVA=0004f2cd

应用里面读取一Byte数据函数如下:
void CIICDlg::IICReadModeOneByte(void)
{
    UCHAR OutputBuf=0;//read on byte
    DWORD ReadBytes;
    IIC_IO_DESC IIC_AddressData, IIC_Data;
    char AddrBuf[4];
    UCHAR WordAddr=0;
    CString str;
    char xx[4];

    m_addr_buf.GetWindowTextW(str);
    wcstombs(AddrBuf, str, sizeof(AddrBuf));//str->pOutput
    WordAddr = atoi(AddrBuf);
    RETAILMSG(1, (TEXT("[APP IICReadModeSingle]: WordAddr = 0x%x\r\n"), WordAddr));

    /*Dummy write*/
    IIC_AddressData.SlaveAddress = IicSet.slave_addr;//write
    IIC_AddressData.Data = &WordAddr;//start addr
    IIC_AddressData.Count = 1;//sizeof(WordAddr);

    IIC_Data.SlaveAddress = IicSet.slave_addr;//|0x1;//read
    IIC_Data.Data = &OutputBuf;
    IIC_Data.Count = 1;//sizeof(OutputBuf);

    if (!DeviceIoControl(hIic,IOCTL_IIC_READ, &IIC_AddressData, sizeof(IIC_IO_DESC), &IIC_Data, sizeof(IIC_IO_DESC),&ReadBytes, NULL))
    {
        m_receive_buf.SetWindowTextW(TEXT("IIC read single data failed !"));
    }
    else
    {
    }

}

网友:
楼主真不厚道。!

网友:
不是我不厚道,确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下
http://blog.eeworld.net/knock/archive/2009/11/04/4766991.aspx

网友:
已经很久不做6410了,没有解决的人可以尝试一下加个临界区或者互斥。

网友:
自己定位异常

网友A:
不知道那位做过S3C6410读写EEPROM的? 赐教!
现在发现三星就一直在骗人!一个东西没搞好又出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位做过S3C6410读写EEPROM的? 赐教!
现在发现三星就一直在骗人!一个东西没搞好又出新东西。

有同感!!!

网友B:
哈哈,别抱怨了,人家苹果还能做那么好呢。
如果什么都搞定了,我们驱动工程师就会失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别抱怨了,人家苹果还能做那么好呢。
如果什么都搞定了,我们驱动工程师就会失业了!

gooogleman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解决方法吗? 很郁闷现在!

网友:
在应用里面?

这样好像不能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就是慢慢看,总会搞定的。
还有多使用应用程序配合调试。

网友:
问题是IIC驱动就那几行代码,我几乎要背下来了。非常郁闷现在。

网友:
我本来想把我做的S3C6410读写AT24C02的IIC测试程序给大家拿去测试一下。让你们测试一下你们的IIC驱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EXE文件放进来大家可以下载。

网友:
没有人做过S3C6410读写AT24C02的程序吗?你们的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iic 每次读写完都要回到最初状态,不然出错

你所谓的最初状态是指初始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