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 spi 从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0-01-13):
8280 spi 从模式设置问题
我用两个8280板子调spi通信功能
现在其中一个板打环自己发收没问题
然后一个设置为主,一个设置为从
主发数据,从没反应
我采用的是中断响应,提示的是MME,多主模式错误
不过从机,我确实是设置成了slave模式
现在可以判断,是从机设置的有问题
因为主机打环收发没问题
从机无法接收
请问从机设置slave模式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谢谢各位
问题
确实

网友A:
jinyongjie1984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得是2440和LPC2366的cpu之间用spi通讯,无论哪方设为slave模式,都不能进入中断,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首先楼主 确保主机的时钟配置的寄存器没有错误。确给从机提供时钟。
其次确保从机的SSEL(CS)管教配置为对应的SSEL/CS,并在通讯时,主机确保给SSEL拉低。
还有确保主机的MOSI 接从机的MISO。

网友C:
从机器打环能接收到数据吗?

网友D:
啊,两个8280各自打环都没问题的
就是其中一个设置为从机
然后互相传输数据的时候
提示MME 多主错误
所以怀疑是从机配置有问题
不过仔细阅读了手册和手册例程,从机设置只需要改一个寄存器地址的信息,已经改过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E:
谢谢 kyzf
主机和从机不是MOSI接MOSI么,我和另一个板子就是这样接的,我主发,对方从收没问题、
如果MOSI接对方的MOSI,不就顶住了么
SEL我是给拉低后进行处理的
谢谢 ahong008
从机不能打环吧

网友F:
两个8280板是一样的吧,我说的是都设置成为主机各自打环发送接收。
看看是不是SPI控制器的问题还是程序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