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AD620的线性放大问题,很急啊

楼主:
在做一个水泵的项目。AD620来放大称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过差分输入来放大电压。硬件电路连接完后,测试了几组数据,发现输入值和输出值的比例都有偏差,所以没办法采集AD值,也没办法调节PID了,闷。AD620的输出值通过放大倍数,都在线性1.8V以上。想问采用两级放大有好处吗??就是在输出端再放大一次,或者在AD620输入前先放大一次。
尝试了一个输入前滤波。不好使。
想问问大侠们怎么解决这个AD620的偏差问题的,通过软件补偿还是硬件调整?也想求一个好用的电路图做个参考,指点一下也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路已经设计正确,一直忘记来结贴。按照AD620的DATASHEET焊绝对是正确的,以前以为在偏压上加个运放只是改变它的输出线性范围。可是后来加上后。通过加了电压跟随,给输出电压一个缓冲。使输出更加稳定了,还不会改变放大倍数。也达到了题目给的精度要求

网友:
AD620的供电用的是±12V,只是AD620放大后接AD采集,未采用两级放大,我看有些图式在Vref这个引脚上接AD705,想采用这样的 电路图,不过我想偏压的提供只是影响芯片放大后值的线性范围,所以就没接这个。请问这样的影响大吗??图片最前是压力传感器的惠登斯桥。

网友:
楼主 还是好好看看 AD620的技术手册,重点参考下它的参考设计。

http://wenku.baidu.com/view/c0d4bdaad1f34693daef3e3f.html
http://www.fpga-arm.com/uploadfile/PDF/AD620%D6%D0%CE%C4%D7%CA%C1%CF.pdf

网上有很多它的中文资料。

对于微弱信号,一定要把电源的纹波 和对应噪声都进行优化,第一级放大可以考虑用专用的低噪放。

网友:
具体没搞过AD620,所以,不敢纸上谈兵,呵呵。或许你贴个图出来,就有很多高手帮你搞定了,呵呵!

网友:
之前弄过 最好是前级放大后级跟随,具体情况看自己选择,还有就是调零问题,硬件是可以调零的,但是很难达到要求,还要加软件调零。ad620是专用的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电压的选择,比如你放大100mv的电压 放大50倍是5v,那你的AD620供电电压就要大于5V最好是取+-9V或正负12V。

网友:
你的电路似乎不正确....OP07的输入好像接反了...

网友:
把你设计完成的AD620的放大电路,发给我参考一下可以吗,我的邮箱:dlts_wangxg@petrochina.com.cn谢谢.

网友:
能把你后面更改好的AD620电路发给我下吗?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谢谢 5536608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