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7846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1-21):
请教ads7846的驱动问题
最近在做触摸屏的驱动,但是一直调试不起来
请高手指教
驱动

网友A(2010-04-05):
没有结果啊

网友B(2010-01-21):
到网上找个触摸屏驱动参考一下

网友C:
直接百度与GOOGLE下 对应“ADS7846 程序”,应该就有啊。
我们以前在就是在网上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