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在PC上要编程操作该怎么整?枚举 ...
jlj402343660
jlj402343660

网友A(2010-05-13):
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在PC上要编程操作该怎么整?枚举USB设备,把其当一般的USB设备来操作?还是RAPI?
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在PC上要编程操作该怎么整?枚举USB设备,把其当一般的USB设备来操作?还是RAPI?
设备
编程

网友B:
把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当串口一样操作,这个怎么操作?对应的串口号是多少?看PC上的注册表吗?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还有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这个有没个GUID?要把它当USB设备枚举的话怎么样才能枚举成功呢?
看到VS2005里面用USB下载NK.BIN文件就是把ActiveSync USB同步连接这个连接当串口来操作使用的.看想不明白该这样操作.因为我想写个软件代替VS2005通过USB下载NK.BIN文件的功能.

网友C:
就像是三星的DNW工具那样,通过网络要加的东西太多.依靠VS2005太大了,整个环境都要好久.

网友D:
帮你顶
如果是usb串口,应该在你的pc 设备管理器里 串口能找到虚拟的串口,
要是自己做成usb hid设备,需要自己枚举,程序量好像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