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3G模块问题,USTS 00 00 01 c0 canceled ,USTS 04 00 01 c0 stall pid

楼主:
问题描述 :
使用华为的WCDMA 3G模块,自己做一个拨号软件,发现连接和断开有问题,有时候连了很久连不上去,有时候连上了断不开,开始时怀疑我的程序有问题,后面再windows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里面 新建一个连接,然后一直连接,然后断开,在连接 在断开.......,一直反复操作,也一样的出现我的那个问题,有时候就拨号不上了。

问题定位:
    使用bus hound 抓包,发现拨号不上时,出现:
    USTS 00 00 01 c0 canceled ,
    USTS 04 00 01 c0 stall pid
   这两个错误。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 windows 自带的拨号软件问题 还是 华为的3G模块问题,我调用的是RasDail 函数拨号,断开调用RasHangup函数,是不是这些函数有Bug呢,请高手给我分析分析。我有点怀疑是华为驱动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
自己在顶下,等高手

网友:
是不是你这个模块初始化时的参数没设置好?或者你添加这个设备时驱动没驱好?

期待高手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学习!!

网友:
回复楼上的,如果参数没有设置好,为什么有时候就可以连上,也可以断开

网友:
过阵子也要弄华为的3G上网模块了,先办顶下了,坐等高手~~~

网友:
初初化就不对?你的参数是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