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网卡驱动 读DM9000 ID的问题 有做过的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
读出的ID总不对
   平台2440  DM9000  接片选4
#define BSP_BASE_REG_PA_DM9000_IOBASE           0x20000300

DNW输出如下: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4 seconds.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0) IP address: 192.168.1.173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DHCP: Disabled
3) Boot delay: 5 seconds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Startup image: DOWNLOAD NEW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Disabled
7) Program DM9000 MAC address (00:11:22:33:44:55)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R) Read Configuration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Enter your selection: d
DM9000 Init(0xA8000300, 00:11:22:33:44:55)
DM9000 signature is 0xD9595B46
DM9000 unknown device
val =00005901, m_nIoMode:00000002  m_nIoMaxPad:00000001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244017493'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218113.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0.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网友:
Can't create hard link.  (FAT file system?)
Copying files instead of creating hard links.
每次编译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EBOOT里面用   忘说了  不能编辑了

网友:
顶下,我都有这问题

网友:
查下驱动。

网友:
驱动是可以用的   这个可以保证没问题

网友:
因为上别的系统  可以上网了   并没有两块网卡

网友:
硬件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用示波器量过cs、 we、oe ,还有总线开关。

网友:
        dm9000_reset(db);

        /* try multiple times, DM9000 sometimes gets the read wrong */
        for (i = 0; i < 8; i++) {
                id_val  = ior(db, DM9000_VIDL);
                id_val |= (u32)ior(db, DM9000_VIDH) << 8;
                id_val |= (u32)ior(db, DM9000_PIDL) << 16;
                id_val |= (u32)ior(db, DM9000_PIDH) << 24;

                if (id_val == DM9000_ID)
                        break;
                dev_err(db->dev, "read wrong id 0x%08x\n", id_val);
        }

网友:
没用过EBOOT呢,
DM9000 Init(0xA8000300, 00:11:22:33:44:55) 这里你直接用物理地址试试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网友:
硬件也没得问题的  因为上过系统  都可以上网的

网友:
两次读到的不一样

DM9000 signature is 0xD9595B46

DM9000 signature is 0xD959FF46

/* try multiple times, DM9000 sometimes gets the read wrong */     难道真要这样?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读到的还是DM9000 signature is 0xD959FF46    可以看出最后两位始终读的是对的  所以我并不怀疑是我IOBASE设置错误

网友:
通信不正常?还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static void
dm9000_reset(board_info_t * db)
{
        dev_dbg(db->dev, "resetting device\n");

        /* RESET device */
        writeb(DM9000_NCR, db->io_addr);
        udelay(200);
        writeb(NCR_RST, db->io_data);
        udelay(200);
}

/*
*   Read a byte from I/O port
*/
static u8
ior(board_info_t * db, int reg)
{
        writeb(reg, db->io_addr);
        return readb(db->io_data);
}

/*
*   Write a byte to I/O port
*/

static void
iow(board_info_t * db, int reg, int value)
{
        writeb(reg, db->io_addr);
        writeb(value, db->io_data);
}

网友:
id都读不正确,怎么正常上网。难道你是双网卡?如果这样,也只能证明你的系统其他部分没问题啊。如果是后来添加的网卡,cpld或fpga的逻辑有没有检查过。

yiqing198q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
*  Read a byte from I/O port
*/
static u8
ior(board_info_t * db, int reg)
{
writeb(reg, db->io_addr);
return readb(db->io_data);
}

/*
*  Write a byte to I/O port
*/

static void
iow(board_info_t * db, int reg, int value)
{
writeb(reg, db->io_addr);
writeb(value, db->io_data);
}

网友:
重新整了下    整好了  果真还是读写的问题   拿到个错的整死我了    结帖了

网友:
什么读写有问题?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