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flash eboot

楼主:
各位大虾,我在启动eboot时出现下问题,经调整电路后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 Entering check_device() ***

Searching for NON-H3 Device...

TrueFFS says hello.
NON-H3 Device Not found...

Searching for H3 device...

Searching devices on socket #0...

Memory window set to 8KB
Memory window is 8KB
Found #1 device(s)...

H3 Device found !!!

InsertProtectionKey: Error 105 in flInsertProtectionKey
StoreEBootCFG:IOCTL_FMD_UNLOCK_BLOCKS FAILED
Wait for LOGO read from MDoc...
FMD_bdkInit: Error 20 in bdkReadInit
ReadMDocLOGO:FMD_bdkInit "CELD" FAILED

执行任何与flash有关的操作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提示“InsertProtectionKey: Error 105 in flInsertProtectionKey”,小弟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大概猜测是eboot中flash的设置有问题。

问题如下:
1. flash中都有一个key吗?“InsertProtectionKey: Error 105 in flInsertProtectionKey”?
2. eboot中有关于这个key的设置吗?
3. 这个key是唯一的吗?
或者把eboot与flash简单描述一下也行。

网友:
没用过270的,仅帮顶

网友:
找一下哪里打印了这句话,看看相应的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偶没有eboot的源码,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疑惑

网友:
没有代码怎么开发?去下一个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45678是mdoc的key?
那每个片子的key唯一吗?

网友:
感谢帮顶,但谁能说点有帮助行的建议啊。

网友:
可以把boot读出来,boot文件 flInsertProtectionKey() 前面就是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