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x485芯片 485口通信。

楼主(2009-06-20):
c51 mx485芯片 485口通信。
c51+mx485芯片+485口通信。C51能够接受到PC通过485发送的命令,但是PC接收不到C51通过485回复的信息。我的PC和C51的485通信通过485转232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程序用232没有问题。
通信
程序

网友A:
485一般是”半工“,查查收发间切换时间够不够。

网友B:
接线是否正确?
RS-485的正确接线方式是:正接正、负接负、GND接GND

网友C:
建议你用串口调试器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接收代码有问题哦。

网友D:
单片机能收到PC发的命令,但PC收不到单片机回复的数据。

网友E:
转换时间足够?用示波器看吧

网友F:
485 半工通信。收发不同时。

网友G:
哈哈 线路问题啊 485有一个控制信号 一个当pc到单片机 要控制信号一个高一个低
当单片机到pc 控制信号要相反 就可以传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