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做WIFI的应用程序开发的困惑

楼主:
有个WINCE设备上有个WIFI开关,用来控制WIFI的连接与断开。
获取WIFI所有的热点,连接某个热点,判断是否已经连接上,断开连接等功能是驱动实现还是应用来实现?
如果是应用实现,是否用wzcxapi.lib提供的api来实现?
我用Platform builder5.0选上所有的网络组件,定制的SDK安装后,这么也没有wzcxapi.lib?

请大侠指导

网友:
非常感谢suwyhoho,以前就卡在了如何知道连接状态这块了。请问有没有能用的例子程序呀?

网友:
WZC的API使用,你可以去PUBLIC下看WZCTOOL的代码

NETUI和ETHMAN里面有CE自带的那个连接程序的源码,都在public里面

可能还要用到NDISUIO的notification

网友:
参考WZCTOOL的代码,你说的这些功能以前实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启用或关闭WIFI
是用驱动做的,就操作相应的地址
LZ可以和你们的硬件工程师沟通沟通

对,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你直接把这个库文件copy你的应用程序下,并把这个库包含进去就行了

网友:
Platform builder安装目录下就有这个库。

网友:
帮顶,还没有做过WIFI

网友:
wince下没有这个库吧?你从哪里看到要用这个的?

网友A:
以前做过,启用或关闭WIFI
是用驱动做的,就操作相应的地址
LZ可以和你们的硬件工程师沟通沟通

网友:
你是指wzcsapi.lib吗?我在wince6.0下是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