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手请教一个关于wince spi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wince6.0 环境下编译的spi驱动源码,请问可以直接加到wince 5.0平台上操作吗?
另外,我在wince5.0平台上用该驱动程序编译之后,成功下载内核映象,烧了内核映象,在2440开发板上也可以成功显示界面,但在VC上(导入了前面建的SDK)用测试程序测试该驱动却发现CreatFile()函数返回的句柄是无效值,说明驱动没有加载上去,请问是因为我用的是wince6.0版本的代码在wince 5.0编译的结果吗?
驱动程序在两个平台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一下,你的SPI驱动的init是不是加载buildin里面了,如果不是,系统启动的时候不会自动加载驱动的。需要你在应用程序中动态加载驱动。如果是启动的之后就加载好了,creatfile应该不会不成功。

"SPI驱动的init是不是加载buildin里面了"这个怎么看的?

网友:
写在注册表里了
LS热心啊

网友A:
首先要看一下,你的SPI驱动的init是不是加载buildin里面了,如果不是,系统启动的时候不会自动加载驱动的。需要你在应用程序中动态加载驱动。如果是启动的之后就加载好了,creatfile应该不会不成功。

网友:
看看你的那个注册表。是不是写在buildin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