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
lxao

楼主(2009-03-03):
请教用jtag烧NOR flash 时CPU连接到NOR 管脚 需要知道吗? 在哪里定义的?
请教用jtag烧NOR flash 时CPU连接到NOR 管脚 需要知道吗? 在哪里定义的?
FLASH

网友A:
lz用的什么cpu啊,一般连接都差不多吧,有参考设计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B:
对,这个东西是像楼上说的那样,那个烧写的程序类似NOR的驱动了

网友C:
那仿真器怎么知道NOr flash 是接的是接CPU的哪个管呀

网友D:
不需要知道。因为你是模拟CPU访问总线。

网友E:
如果是使用jflashmm烧写的话一般来说不需要修改具体管脚。但是要注意配置文件的修改。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数据线宽度,block的长度,数量及起始地址。
另外jfalshmm源码本身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flash进行相应的修改。
如果用的hjtag或别的工具的话,需要修改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F:
一般的JTAG烧写就是通过跳线连接要烧写的NOR FLASH ,然后在下载的时候首先要对地址进行FLASH地址设定,然后直接load就OK了
LPC的开发板的烧写基本就这样的。
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