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64指的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种标准?它跟那种标准类 ...

楼主(2009-07-31):
H.264指的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种标准?它跟那种标准类似?按H。264标准形成的文件是什么后缀的?怎么解H。264标准的文件?
H.264指的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种标准?它跟那种标准类似?按H。264标准形成的文件是什么后缀的?怎么解H。264标准的文件?

网友A:
在CE6。0下要解H。264格式的文件怎么解?能不能解?在CE6。0下那个DSHOW的Filter是用来解H。264格式文件的?

网友B:
H.264是什么,google一下就有完整的答案。
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解码。

网友C:
有些高档的数字电视芯片会有H264的硬解码,如ST7109.
MPEG4 和H264还是有区别的.
软解码会很吃力的,压缩率太高了.

网友D:
有硬解码不要软件?不要解码库?

网友E:
当然不要,设置点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F(2009-09-11):
6410下有硬解码功能,说是可以解H263/H264/MPEG-4.但AP怎么去调用这些硬件解码功能?

网友:
楼上说的清楚。

网友G:
H264只是一种编码格式,与文件类型无关的
如果你的平台有硬件解码器,可以做进dshow中通过标准接口操作
也可以做个驱动方式来操作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