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BIOS Boot Loader开机方式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这个要怎么设置啊?可以让CE直接启动,DOS启动过程麻烦,而且看着让人恶心。
Setupdisk.144和Bootdisk.144这两个文件怎么提取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你想知道什么啊

网友B:
同样不明白中

网友:
哈哈 , lz的问题太专业了。

网友C:
是cepcboot.14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你想知道什么啊

不好意思 我表述不清
我的意思是不用dos启动CE,而是用 BIOS Bootloader 启动,

BIOS检查引导设备的启动顺序,如果引导设备是硬盘、CF卡、DOC(Disk-On-Chip)一类的存储设备,那么就加载这些存储器上的主引导扇区(Master Boot Sector)中的实模式代码到内存,然后执行这些代码。这里提到的代码被称为主引导记录(MBR)。MBR首先在分区表(同样位于主引导扇区)中寻找活动分区,如果存在活动分区,那么加载位于这个活动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上的代码到内存,然后执行这些代码。这里提到的活动分区的第一个扇区被称为引导扇区(Boot Sector)。引导扇区上的代码的功能是找到并且加载BIOS Boot Loader,BIOS Boot Loader再加载nk.bin。引导扇区的源码位于%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Biosloader\Bootsector目录下。有一个现成的引导扇区镜像文件,它的路径为%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Biosloader\Diskimages\Setupdisk\Bsect.img 。而对于BIOS Boot Loader,CE提供了Setupdisk.144和Bootdisk.144两个文件,以“.144”为扩展名的文件的解压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了。这两个文件解开后都包含了引导扇区和Boot Loader的镜像文件。执行“mkdisk C:”批处理命令将这两个镜像文件写到磁盘上。mkdisk会设置Boot Loader的隐藏属性,这样在列出根目录下所有文件时不会显示Boot Loader的文件。

不清楚怎么弄。囧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epcboot.144吧

谢谢您!这个 做好了  是不是跟用Usboot先做个引导,然后把相关的文件拷进去是一样的吧?我看着里面的文件是相同的呢。
但是这样做好了,还是MSDOS+Loadcepc的方式啊
这个过程会显示整个DOS的加载过程,看着不爽
好像是可以用 BIOS Bootloader 启动,想试试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不明白中

我在QQ群也是看了不懂。

网友D:
Please refer "Setting Up the BIOS Boot Loader"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00922.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不明白中

我在QQ群也是看了不懂。

谢谢您的关注!这么多人没看懂,应该就是我表述不清楚了。呵呵!
不过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ease refer "Setting Up the BIOS Boot Loader"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00922.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I had read this article,it is indeed very uesful ,but this is for CE.NET 4.2 not CE6.0 R3 and I dont have a floppy disk...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ee479452.aspx.

You can buy an USB-Floppy disk drive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来这里学习了。cepc没弄过,弄这个有什么用。x86上面用wince貌似没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