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FOidRequest发送OID请求

楼主:
我想从FIlter发送一个OID到miniport.可是总是出现蓝屏事件。烦请帮我看看:
NDIS_STATUS
filterCreateNewMACRequest(
    IN NDIS_HANDLE                  FilterModuleContext,
    IN NDIS_OID                     Oid
   )
  /* Routine Description:
      Send OID to underlying driver to create a new MAC
Arguments:
     FilterModuleContext - pointer to filter module context
     Oid    -- OID_DOT11_CREATE_MAC
    */
   {
PMS_FILTER                      pFilter =(PMS_FILTER)FilterModuleContext;
NDIS_STATUS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DOT11_MAC_INFO                InformationBuffer;
ULONG                           MethodId = 0;
ULONG                           BytesProcessed;
DEBUGP(DL_TEST,("==>FilterCreateNEwMACRequest!\n"));

Status = filterDoInternalRequest(pFilter,
                                  NdisRequestMethod,
          Oid,
          (PVOID)&InformationBuffer,
          sizeof(DOT11_MAC_INFO),
          sizeof(DOT11_MAC_INFO),
          MethodId,
          &BytesProcessed);
if(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DEBUGP(DL_TEST,("Create new mac successfully, and the length is %u!\n",InformationBufferLength));
  goto Exit;
    }else
{
DEBUGP(DL_TEST,("Fail to create new MAC!\n"));
goto Exit;
}
Exit:
    return Status;
   }

filterDoInternalRequest的函数体为:
NDIS_STATUS
filterDoInternalRequest(
    IN PMS_FILTER                   FilterModuleContext,
    IN NDIS_REQUEST_TYPE            RequestType,
    IN NDIS_OID                     Oid,
    IN PVOID                        InformationBuffer,
    IN ULONG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IN ULONG                        OutputBufferLength, OPTIONAL
    IN ULONG                        MethodId, OPTIONAL
    OUT PULONG                      pBytesProcessed
    )

{
    FILTER_REQUEST              FilterRequest;
    PNDIS_OID_REQUEST           NdisRequest = &FilterRequest.Request;
    NDIS_STATUS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DEBUGP(DL_TEST,("==>filterDoInternalRequest\n"))
    NdisZeroMemory(NdisRequest, sizeof(NDIS_OID_REQUEST));
    NdisInitializeEvent(&FilterRequest.ReqEvent);

    NdisRequest->Header.Type = NDIS_OBJECT_TYPE_OID_REQUEST;
    NdisRequest->Header.Revision = NDIS_OID_REQUEST_REVISION_1;
    NdisRequest->Header.Size = sizeof(NDIS_OID_REQUEST);
    NdisRequest->RequestType = RequestType;
    switch (RequestType)
    {
        case NdisRequestQueryInformation:
             NdisRequest->DATA.QUERY_INFORMATION.Oid = Oid;
             NdisRequest->DATA.QUERY_INFORMATION.InformationBuffer =
                                    InformationBuffer;
             NdisRequest->DATA.QUERY_INFORMATION.InformationBufferLength =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break;
        case NdisRequestSetInformation:
             NdisRequest->DATA.SET_INFORMATION.Oid = Oid;
             NdisRequest->DATA.SET_INFORMATION.InformationBuffer =
                                    InformationBuffer;
             NdisRequest->DATA.SET_INFORMATION.InformationBufferLength =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break;
        case NdisRequestMethod: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Oid = Oid;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MethodId = MethodId;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InformationBuffer =
                                    InformationBuffer;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InputBufferLength =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OutputBufferLength = OutputBufferLength;
             break;

        default:
            FILTER_ASSERT(FALSE);
            break;
    }
   /  NdisRequest->RequestId = (PVOID)FILTER_REQUEST_ID;

    Status = NdisFOidRequest(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
                            NdisRequest);

    if (Status == NDIS_STATUS_PENDING)
    {

        NdisWaitEvent(&FilterRequest.ReqEvent, 0);
        Status = FilterRequest.Status;
    }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if (RequestType == NdisRequestSetInformation)
        {
            *pBytesProcessed = NdisRequest->DATA.SET_INFORMATION.BytesRead;
        }
        if (RequestType == NdisRequestQueryInformation)
        {
            *pBytesProcessed = NdisRequest->DATA.QUERY_INFORMATION.BytesWritten;
        }
        if (RequestType == NdisRequestMethod)
        {
            *pBytesProcessed = NdisRequest->DATA.METHOD_INFORMATION.BytesWritten;
        }

        //
        // The driver below should set the correct value to BytesWritten
        // or BytesRead. But now, we just truncate the value to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
        if (RequestType == NdisRequestMethod)
        {
            if (*pBytesProcessed > OutputBufferLength)
            {
                *pBytesProcessed = OutputBufferLength;
            }
        }
        else
        {

            if (*pBytesProcessed >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
                *pBytesProcessed = InformationBufferLength;
            }
        }
    }

    return (Status);
}

在函数filterDoInternalRequest中,每次执行到NdisFOidRequest()就出现蓝屏了。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A:
查看发送的数据是否为空,是否未给使用的地址分配空间,这种情况是最大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发送的数据是否为空,是否未给使用的地址分配空间,这种情况是最大多数。

同意,帮顶

网友:
我现在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Status = NdisFOidRequest(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
                            NdisRequest);

    if (Status == NDIS_STATUS_PENDING)
    {

        NdisWaitEvent(&FilterRequest.ReqEvent, 0);//这里的问题
        Status = FilterRequest.Status;
    }

返回NDIS_STATUS_PENDING之后,执行下面的语句就出错了,按理说应该是调用NdsiFOidRequestComplete的。这里怎么调用NdisWaitEvent呢

网友B:
使用windbg跟踪一下,看一下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的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windbg跟踪一下,看一下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的值是多少.

我发现我用%p 打印这个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 直接蓝屏了。请问该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windbg跟踪一下,看一下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的值是多少.

我发现我用%p 打印这个FilterModuleContext->FilterHandle, 直接蓝屏了。请问该如何啊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那个打印出来的值为:FilterModululeContext->FilterHandle is8E332A68

网友: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if (Status == NDIS_STATUS_PENDING)
    {

        NdisWaitEvent(&FilterRequest.ReqEvent, 0);
        Status = FilterRequest.Status;
    }

试用windbg检查一下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