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3上播放媒体文件时能否实现该功能?求高手来解答一下

楼主:
我想在一个MP3或MP4等便携设备上面加一个功能,用户播放该文件时检查他是否有权限,如果没有授权,则不能播放,需要授权。
我想问的是能否通过修改Firmware来实现该功能,即播放时触发事件检查该文件是否有权限,不知道需不需要修改硬件,请教高手回答一下,如果可以能否提供相应的资料,分不够可以加,谢谢!

网友:
终于有人回复了,我还以为石沉大海了,详细说一下我的需求。
我有10个MP3文件,用户可以买一个或者多个文件,可以买一个月,也可以买几个月,但买的MP3只能在指定的MP3设备中播放,不能买了一个MP3文件后可以拷贝到任意MP3上播放,就这么简单。
主要对这些东西不熟悉,谁能提供一下方案或者例子最好,分不够就说

网友:
授权功能我想写到MP3的tag里面去,或者另外存一个文件来保存授权,然后tag里面来判断是否有权限,这个应该是播放MP3时进行判断,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进行判断

网友:
说一下我的想法,我想通过一个唯一ID,例如芯片的序列号什么的加MP3文件的md5码为key,然后通过这个key生成一个加密串放在mp3的tag中,初始值为加密状态,即不能播放,然后用户通过一个应用程序选择要买的mp3,将key发给我,我再把加密串给他,他通过应用程序给mp3授权,现在关键是MP3设备进行鉴权的问题

网友:
一般的MP3或MP4好像不可以吧。

关键一般的MP3或MP4,都好像不支持自己开发相关应用控制其对应的系统应用软件吧。

楼主可以问下那个比较出名的MP3或MP4的厂家的FE,看是否支持。

网友:
硬件应该是不需要修改,但是这个功能通过FIRMWARE是否能实现不清楚,现有的机制应该都不支持这个功能,只是自己想办法开发FIRMWARE,MP3文件本身没有授权的功能,你想把授权信息存储到什么地方呢?如果更改了这个MP3文件,把它再移到其它PC上还能继续播放吗?

网友:
你是想自已山寨版吗?还是只是想自已研究一下啊。 手上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顶下楼主,你的授权信息是在哪的。以什么为依据授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