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通过USB接口传送数据给单片机

楼主(2009-11-20):
c# 通过USB接口传送数据给单片机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电子产品,这个电子产品有一个128*128的小屏幕, 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C#中的数据通过USB接口传送到这个屏幕上? 比如我C#程序输出一字符串"123456",在电子产品的屏幕上就显示"123456", 请问怎么实现? 问了个高手,说用C#调用HID协议实现与USB接口通信, 然后把C#中的数据全扫描成 RGB格式的点,再传输到电子产品小屏幕上用点阵显示,说起来容易,但我好像完全不懂,请各位大大赶快现身吧,很急的!!!谢谢了
电子产品
数据
字符串
接口
程序

网友A:
请问4楼,数据和颜色应该怎么传,我需要具体的实例或代码片断,谢谢!

网友B:
FT254
搜索USB通信芯片,找个支持.net的,可以下到类库。

网友C:
要有这个显示屏的规格书,通信协议。

网友D:
自己先顶一下,说明一下,C#程序和单片机中的程序都写完了,就差C#和单片机通过USB接口通信了,头晕啊!

网友E:
USB通讯没写过
要是通过串口来做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F:
別听他的 還傳RGB點陣 太費事了吧 我認為就傳 數據和顏色的信息即可 讓下位機來控制顯示 你維護 調試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