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创建在PC上运行的CPU为ARMV4I的WINCE模拟器呢?

楼主:
请问如何用PB创建在PC上运行的CPU为ARMV4I的WINCE模拟器呢?

说明关键步骤即可。好像不能选择两个CPU,若选择X86和ARMV4I,则模拟器的选项上没有相应的模拟器。

网上好像有类似的下载,但是不能用EVC打开,希望能够自己创建一个模拟器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定制一个eVC上的中文模拟器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15/713880.html

网友B:
如果在CE5下面创建ARMV4I的模拟器,那要到MS网站下站一个专用的BSP来编译制作
如果是CE6的话可以直接用自带的DeviceEmulatorBSP来创建
具体的制作步骤网上有现成的详细文档,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一个eVC上的中文模拟器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15/713880.html

估计你没有看清的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CE5下面创建ARMV4I的模拟器,那要到MS网站下站一个专用的BSP来编译制作
如果是CE6的话可以直接用自带的DeviceEmulatorBSP来创建
具体的制作步骤网上有现成的详细文档,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我先尝试尝试

网友:
下载DeviceEmulatorBSP.msi 然后安装,然后照着文档做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创建不了的。

网友:
用WINCE6吧,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