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XML跟XAML有什么区别?解析XML/XAML文件的比较好用的类/库有那些?

楼主:
CE下XML跟XAML有什么区别?解析XML/XAML文件的比较好用的类/库有那些?

网友:
目前我知道的有这些

1。CMarkup类
2。tinyXML库
3。MS的DOM接口------MSXML库?
4。MS的SAX2接口

网友:
XML/XAML文件的整个机制什么样子的?代码跟资源的分离?
在XML里面定义按钮的动作?XML文件里面可以定义资源显示出来的形式(动画还是慢慢放大,还是反显放大显示出来)?

网友:
CE下用于Silverlight技术的相关资源

1。XML/XAML编辑IDE

Microsoft Expression Blend 2 (to create and edit XAML layouts for the XAML Runtime API set)

2。CE里面的支持Silverlight技术的组件
SYSGEN_XAML_RUNTIME (Silverlight for Windows Embedd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知道的有这些
1。CMarkup类
2。tinyXML库
3。MS的DOM接口------MSXML库?
4。MS的SAX2接口

学习--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我们用过tinyXML库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ee502198.aspx

网友:
楼主在研究新知识?mark,,学习
我估计XAML和flex有点像,,楼主也可以研究一下啊

至于xml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