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个简单的程序。。实在扛不住弄出来了

楼主:
用定时器1做的简单输出,友善micro2440的板子
请帮我分析下,搞了好长时间,还是出不来
流驱动:#include "options.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ime.h"         //定义IOCTL_TIM_START  1     IOCTL_TIM_STOP  2
#define PUBLIC
#define PRIVATE                                                        static
PRIVATE DWORD  g_OpenCount = 0;

static DWORD INTIntr = SYSINTR_UNDEFINED;
static DWORD INTIrq = IRQ_TIMER1;

PRIVATE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 v_pIOPregs;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 v_PWMregs;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 v_pINTRregs;
#define BUFSIZE 256
static HANDLE Timer_Event;  //事件
static HANDLE Timer_Thread; //线程
int i1 = 0;
int dat = 1;
WCHAR achBuffer[BUFSIZE];
BOOL bTimerThreadRun;

BOOL TimerINTInit()
{
RETAILMSG(1,(TEXT("timer1::::**********KeyInt_Setting***********\r\n")));
//GPIO
    v_pIOPregs->GPBCON  = (v_pIOPregs->GPBCON  &~(3 << 10)) | (1<< 10);        // GPB5 == OUTPUT.控制LED
    v_pIOPregs->GPBCON  = (v_pIOPregs->GPBCON  &~(3 << 12)) | (1<< 12);        // GPB6 == OUTPUT.
    v_pIOPregs->GPBCON  = (v_pIOPregs->GPBCON  &~(3 << 14)) | (1<< 14);        // GPB7 == OUTPUT.
    v_pIOPregs->GPBCON  = (v_pIOPregs->GPBCON  &~(3 << 16)) | (1<< 16);        // GPB8 == OUTPUT.控制LED
    v_pIOPregs->GPBCON  = (v_pIOPregs->GPFCON  &~(3 << 0)) | (1<< 0);        // GPF0 == OUTPUT.输出F端口
    v_pIOPregs->GPFCON  = (v_pIOPregs->GPFCON  &~(3 << 2)) | (1<< 2);        // GPF1 == OUTPUT.
//INTR
v_pINTRregs->INTMSK &=~(0x00000001<<11); //0 打开timer1 中断
v_pINTRregs->INTMOD &=~(0x00000001<<11); //0 timer1 irq中断

//Timer1
v_PWMregs->TCNTB1 = 0x00004e20;
v_PWMregs->TCMPB1 = 0x00000000;
// v_pPWMregs->TCFG0
v_PWMregs->TCFG1 &= 0xff0fff0f; //timer1 2分频
v_PWMregs->TCON |=(0x00000001<<9); //手动更新
v_PWMregs->TCON |=(0x00000001<<11); //自动装载

v_PWMregs->TCON |=~(0x00000001<<8); //停止
v_PWMregs->TCON &=~(0x00000001<<9); //清手动更新

return TRUE;
}

void StartTimer()
{
v_PWMregs->TCON |= 0x01 << 9; //manual update on, load the counter
Sleep(1);
//set start bit and clear manual update bit
v_PWMregs->TCON |= 0x01 << 8;
v_PWMregs->TCON &= ~(0x01 << 9);

//启动线程
bTimerThreadRun = TRUE;
ResumeThread(Timer_Thread);
}

void StopTimer()
{
v_PWMregs->TCON &= ~(0x01 << 8);
bTimerThreadRun = FALSE;
}

static DWORD Timer1_Thread_Fun()
{

while(bTimerThreadRun)
{
WaitForSingleObject(Timer_Event,INFINITE);
RETAILMSG(1,(TEXT("timer1::::Thread id running :times == %d\r\n"),i1));
i1++;
if(dat==1)
{
    v_pIOPregs->GPFDAT=v_pIOPregs->GPFDAT|(0x3<<0);  //F端口11
    v_pIOPregs->GPBDAT=v_pIOPregs->GPBDAT&~(0xF<<5); //LED
    dat = 0;
}
else
{
    v_pIOPregs->GPFDAT=v_pIOPregs->GPFDAT&~(0x3<<0);  //00
    v_pIOPregs->GPBDAT=v_pIOPregs->GPBDAT|(0xF<<5);   //LED
    dat =1;
}
InterruptDone(INTIntr);
}
return 0;
}

PRIVATE BOOL
TIM_InitializeAddresses(VOID)
{
        BOOL        RetValue = TRUE;

//        RETAILMSG(1, (TEXT(">>> PBT_initalization address..set..\r\n")));

        /* IO Register Allocation */
        v_pIOPregs =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VirtualAlloc(0, 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_pIOP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 VirtualAlloc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else
        {
                if (!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 (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 >> 8), sizeof

(S3C2440A_IOPORT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VirtualCopy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

        if (!RetValue)
        {

                if (v_pIOPregs)
                {
                        VirtualFree((PVOID) v_pIOPregs, 0, MEM_RELEASE);
                }

                v_pIOPregs = NULL;
        }

        /* INTR Register Allocation */
        v_pINTRregs =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VirtualAlloc(0, sizeof(S3C2440A_INTR_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_pINTR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NTRregs : VirtualAlloc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else
        {
                if (!VirtualCopy((PVOID)v_pINTRregs, (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NTR >> 8), sizeof(S3C2440A_INTR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 INTRregs: VirtualCopy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

        if (!RetValue)
        {
                RETAILMSG (1, (TEXT("::: PBT_InitializeAddresses - Fail!!\r\n") ));

                if (v_pINTRregs)
                {
                        VirtualFree((PVOID) v_pINTRregs, 0, MEM_RELEASE);
                }

                v_pINTRregs = NULL;
        }

        v_PWMregs =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VirtualAlloc(0, sizeof(S3C2440A_PWM_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_PWM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 VirtualAlloc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else
        {
                if (!VirtualCopy((PVOID)v_PWMregs, (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PWM >> 8), sizeof(S3C2440A_PWM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VirtualCopy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

        if (!RetValue)
        {

                if (v_PWMregs)
                {
                        VirtualFree((PVOID) v_PWMregs, 0, MEM_RELEASE);
                }

                v_PWMregs = NULL;
        }

        return(RetValue);

        }

DWORD TIM_Init(DWORD dwContext)
{ // if you drive a idiographic device,add oter code ep: int,hardwareinit and so on
DWORD IDINTThread;
RETAILMSG(1,(TEXT("timer:::::*********InitKey_Init***********\n")));

TIM_InitializeAddresses();

RETAILMSG(1,(TEXT("timer1::::before CreateThread \r\n")));
Timer_Thread = CreateThread(0,0,(LPTHREAD_START_ROUTINE)Timer1_Thread_Fun,0,0,&IDINTThread);
if(!Timer_Thread)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Thread faile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Thread OK \r\n")));
}
Timer_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if(!Timer_Event)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Event faile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Event OK \r\n")));
}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INTIrq,sizeof(INTIrq),&INTIntr,sizeof(INTIntr),NULL))
{
RETAILMSG(1,(TEXT("timer1::::ERROR:kerneliocontrol.\r\n")));
return(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KernelioControl OK\r\n")));
}

if(!InterruptInitialize(INTIntr,Timer_Event,NULL,0))
{
RETAILMSG(1,(TEXT("timer1::::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Interruptinitialize OK \r\n")));
}

return TRUE;

}

PUBLIC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PROCESS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
  return true;
}

BOOL TIM_Close(DWORD Handle)
{

    return TRUE;
}   // TIM_Close

BOOL TIM_Deinit(DWORD dwContext)
{          CloseHandle(Timer_Thread);
if (Timer_Event)
         CloseHandle(Timer_Event);

        // 释放申请的虚拟空间
        if (v_pIOPregs)
                VirtualFree((PVOID) v_pIOPregs, 0, MEM_RELEASE);

        if (v_PWMregs)
                VirtualFree((PVOID) v_PWMregs, 0, MEM_RELEASE);
InterruptDisable(INTIrq);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 &INTIrq, sizeof(UINT32), NULL ,0 ,NULL);

return TRUE;
        }   // PWM_Deinit

DWORD TIM_Open(DWORD dwData,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TIM_Open\n")));
dwRet=1;

return dwRet;

}   // TIM_Open

BOOL
TIM_IOControl(
    DWORD Handle,
    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   TimerINTInit();
    switch(dwIoControlCode){
                case IOCTL_TIM_START:
                        StartTimer();
                                 break;
                case IOCTL_TIM_STOP:
                          StopTimer();
                           break;}

   RETAILMSG(1,(TEXT("MYSTRINGS:TIM_IOControl\n")));
   return TRUE;
}   // TIM_IOControl

DWORD TIM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urn 0;
}

DWORD TIM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urn 0;
}

DWORD TIM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
{
        return 0;
}

void TIM_PowerUp(void)
{
        return;
}

void TIM_PowerDown(void)
{
        return;
}

应用程序

#define IOCTL_TIM_START  1
#define IOCTL_TIM_STOP  2
BOOL CTime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hFile=CreateFile(TEXT("TIM1:"),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NULL,OPEN_EXISTING,0,NULL );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TEXT("Cannot open TIM1!"),TEXT("Error"),MB_OK);

                        return TRUE;}
。。。。。

}
void CTimeDlg::OnBnClickedStart()   //开始按钮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BOOL ret;
        ret=::DeviceIoControl(hFile,IOCTL_TIM_START,NULL,0,NULL,0,NULL,NULL);
        if(ret!=TRUE)
        {MessageBox(_T("启动失败"));
        return;
        }

        }

void CTimeDlg::OnBnClickedClose()    //关闭按钮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BOOL ret;
                ret=::DeviceIoControl(hFile,IOCTL_TIM_STOP,NULL,0,NULL,0,NULL,NULL);
        if(ret!=TRUE)
        {MessageBox(_T("设置分频失败"));
         return;
        }
}

网友A:
看了一下,没有发现LZ提出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lz意思是定时器没有输出吧

网友:
程序编译都没有问题,就是调试没有效果(LED灯和F口在定时器控制的时间间隔循环亮灭(输出高低电平))

这个程序LED灯和对应的输出端口F口都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没有发现LZ提出什么问题

程序编译都没有问题,就是调试没有效果(LED灯和F口在定时器控制的时间间隔循环亮灭(输出高低电平))

这个程序LED灯和对应的输出端口F口都没有输出

网友:
你如果用PWM的话,要把GPB对应的IO设成TOUT(0b10),而不是OUTPUT(0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