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流接口驱动怎么用定时器啊?驱动里面是没有窗体句柄的。我不设置窗体句柄老是报GWES相关的Data Abort。

楼主:
WINCE下的流接口驱动怎么用定时器啊?驱动里面是没有窗体句柄的。我不设置窗体句柄老是报GWES相关的Data Ab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 m_Timer);

等那个跟中断绑定的事件?

这个应该是CreateEvent一个 初始无信号的事件。。。。让他一直等待到 m_Timer。

按这个方法试了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想不明白.觉得程序逻辑这样去做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难道跟中断绑定的事件不能让两个线程同时去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跟中断绑定的事件不能让两个线程同时去等待?

试了一下,让两个线程去同时等待一个跟硬件中断绑定了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永远不会被触发,想不明白啊!

还有怎么神奇的事情?是不是一个线程等待到了就会把事件置为无消息状态,这样的话另外一个线程就没的触发了.
但为什么一个线程都没有被事件通知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跟中断绑定的事件不能让两个线程同时去等待?

2个线程等一个中断,怎么调度?
LZ是不是要等中断,如果等不到,就超时做其他处理?创建一个IST线程就可以了。如果处理过程很复杂或者占用其他资源之类的,再考虑创建另一个线程,在IST线程里触发个事件同步

    Timeout = 5000;
    while (!IsTerminated())
    {
        dwWaitStatus = WaitForSingleObject(m_CableEvent, Timeout);
        switch(dwWaitStatus)
        {
        case WAIT_OBJECT_0: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get event \r\n")));
            CableDetectHandle();
            InterruptDone(m_dwCableSysIntr);
            break;
        case WAIT_TIMEOUT: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timeout \r\n")));
            CableDetectTimeoutHandle();
            break;
        default: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Wait object Error\r\n")));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跟中断绑定的事件不能让两个线程同时去等待?

2个线程等一个中断,怎么调度?
LZ是不是要等中断,如果等不到,就超时做其他处理?创建一个IST线程就可以了。如果处理过程很复杂或者占用其他资源之类的,再考虑创建另一个线程,在IST线程里触发个事件同步
C/C++ code
    Timeout=5000;while (!IsTerminated())
    {
        dwWaitStatus= WaitForSingleObject(m_CableEvent, Timeout);switch(dwWaitStatus)
        {case WAIT_OBJECT_0: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get event \r\n")));
            CableDetectHandle();
            InterruptDone(m_dwCableSysIntr);break;case WAIT_TIMEOUT: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timeout \r\n")));
            CableDetectTimeoutHandle();break;default:
            RETAILMSG(ZONE_INT, (TEXT("CableIST Wait object Error\r\n")));
        }
    }

我就是这样弄的啊,就是不行!!!!

网友:
我也试过。看SetTimer的帮助,SetTimer要有GWES支持。我的理解是要么用在应用层,能处理消息队列,要么自己加回调函数处理WM_TIMER的消息。在驱动里用可能有问题,因为要牵涉线程调度、消息队列。
驱动里还是用WaitForSingleObject等超时

网友:
SetTimer这个貌似是AP才能用的。。
1.技术含量低一点的弄个I0口做循环拉底拉高,然后中间用for循环来做一个延时检测。并且用示波器监视。
比较懒的方法
2.等待信号量。上面有说的了。
3.StallExecution(usVal);目前我用的是这个函数。。。
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TIME\ddk_time.c中有参考
这里也给出个你参考下。us级别的

void
StallExecution (DWORD dwMicroSec)
{
    if (g_fStallCounterSet) {
        while (dwMicroSec-- > 0) {
            StallOneMicrosecond();
        }
        return;

    } else if (dwMicroSec) {
        LARGE_INTEGER liStart, liEnd, liStallCount, liFreq;

        //DEBUGMSG (1, (TEXT("Ceddk!StallExecution: Stall counter (%d) not set\r\n"), g_StallCounter));

        // Call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every time for dynamic frequency change support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liFreq);

        liStallCount.QuadPart = ((liFreq.QuadPart * dwMicroSec - 1) / 1000000) + 1;   // always run up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Start);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End);
        } while ( (liEnd.QuadPart - liStart.QuadPart) <= liStallCount.QuadPart);
    }
}

网友:
我这样用,老是报下面的DATA ABORT!!!

KillTimer(NULL,4000);

  SetTimer(NULL,4000,5,(TIMERPROC)TimerProc);

Data Abort: Thread=83e26400 Proc=817bae70 'gwes.exe'
AKY=0000000d PC=00043854(gwes.exe+0x00033854) RA=0004384c(gwes.exe+0x0003384c) BVA=08000fa0 FSR=00000007
TLSKERN_NOFAULT set... bypassing kernel debugger.
Data Abort: Thread=83e26400 Proc=817bae70 'gwes.exe'
AKY=0000000d PC=00043854(gwes.exe+0x00033854) RA=0004384c(gwes.exe+0x0003384c) BVA=08000fa0 FSR=00000007
TLSKERN_NOFAULT set... bypassing kernel debugger.
Data Abort: Thread=83e26400 Proc=817bae70 'gwes.exe'
AKY=0000000d PC=00043854(gwes.exe+0x00033854) RA=0004384c(gwes.exe+0x0003384c) BVA=08000fa0 FSR=00000007
TLSKERN_NOFAULT set... bypassing kernel debugger.
Data Abort: Thread=83e26400 Proc=817bae70 'gwes.exe'
AKY=0000000d PC=00043854(gwes.exe+0x00033854) RA=0004384c(gwes.exe+0x0003384c) BVA=08000fa0 FSR=00000007
TLSKERN_NOFAULT set... bypassing kernel debugger.

网友:
找了一下eeworld,有人也问到这样的问题但最后都没有解决啊!

网友:
难道流接口工作的时候,GWES.EXE还没有被加载起来?不是说用回调函数在没有窗体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
顶一下,难道没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硬件定时器好了, SetTimer 即使能用也不精准.

你说的是把TIMER的地址空间弄进流接口驱动,通过操作TIMER的地址空间来开个硬件定时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F:
驱动中用硬件定时器还是很好的,搞个Timer中断,线程等待中断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中用硬件定时器还是很好的,搞个Timer中断,线程等待中断事件。

还没有怎么用过.一头雾水.

网友:
我平时就用系统的定时,SetTimer(1,1000,NULL);
然后再类向导中加入 定时函数
void XXXXX::OnTimer(UINT nIDEvent)

网友C:
直接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 m_Timer);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 m_Timer);

等那个跟中断绑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