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通过GPRS拨号上网

楼主:
用GPRS模块通过串口拨号,用串口调试工具看到用的串口是串口3,发送AT命令也正常,但无法拨号,每次拨号都显示opening port,然后约几十秒后弹出this port is not available,another program may be using it,波特率用的是115200,9600也试过,都不行。

注册表是这样改的,是参考这个文档的: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66110

在串口驱动的注册表里面添加Unimodem支持: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1]
   "Index"=dword:3                                        ;
   "Prefix"="COM"                                                ; COM
   "Dll"="at91sam9261ek_serial.dll"                        ; in at91sam9261ek_serial.dll
   "SerialPortIndex"=dword:0                        ; USART0
   "TxBufferSize"=dword:400                                ;
   "RxBufferSize"=dword:2800                        ;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SerialCompat]
;   "Port"="COM3:"
;   "DeviceType"=dword:1
;"Hayes Compatible on COM3:"
;   "FriendlyName"="COM3: Seria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1\Unimodem]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USART0 on COM3:"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78,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然后修改common.reg: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NIMODEM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1
;LOC_FRIENDLYHAYESCOMPAT
   "FriendlyName"=mui_sz:"unimodem.dll,#9001"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Init]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Settings]

网友:
this port is not available,another program may be using it
这个错误的原因有很多种。。。。。。

网友:
流控制什么的都去掉了,也参考了gooogleman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22/10/931f27e5-7d12-4aa4-9241-f349ebc47043.html

网友:
已经解决,有个at命令初始化的键值有问题,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