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
请问做过wince下usb的大哥们,usbfn和usbhost是什么关系。一般驱动型的开发是开发那一块

网友:
USBFN 给SYNC用的HOST则是通用的USB主机

网友A:
usbfn是把你的板子当PC的从设备
一般用于activesync
usbhost是把你的板子当主设备,可以用于插U盘(U盘为从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fn是把你的板子当PC的从设备
一般用于activesync
usbhost是把你的板子当主设备,可以用于插U盘(U盘为从设备)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为了做一个针对U盘的驱动程序的话usbfn是不用管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fn是把你的板子当PC的从设备
一般用于activesync
usbhost是把你的板子当主设备,可以用于插U盘(U盘为从设备)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为了做一个针对U盘的驱动程序的话usbfn是不用管的是吗?

没错。你还得确保你得板子有usb host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