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keil uv2 编译程序时出现Program Size: data=161.0 xdata=0 code=9892

楼主:
Program Size: data=161.0 xdata=0 code=9892
Target not created

是不是因为data超过了128就不行了,但是我用的是89c52他的数据存储器是256B  ,怎么到了128就不行了呢,哪位碰到过,帮忙给看看。

当我去掉几个定义的变量,data小于128的时候就一切正常。

网友:
LS几个哥们说对了

不过,52里我记得扩展ROM里用的关键字是PDATA

呵呵

好像这个是XDATA的低128字节,不知道能不能通用,这倒记不清了

网友:
PDATA据说不稳定,好像不建议使用。

网友A:
有个编译模式可以选择,选变量放在PDATA就好了,也就是第二个模式.好了记得给分,呵呵

网友:
  定义一些常量到xdata 就行了。

  uchar  code xdata  mm[5]={};

网友:
xdata类型是指访问片外存贮器吧?如果没有外界片外存贮器,xdata怎么使用啊?

网友:
还有其他的原因吧?我刚才测试了一下的程序,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没有外扩RAM,89C52不可以使用xdata,和pdata的.
另外最新版的UV4不知道为什么对AT89C52描述成128RAM?

网友:
要使用128到255的内部RAM,使用idata关键字

网友:
那你重新选择器件,选个有256字节RAM的,比如就选89C52,不管是ATMEL或NXP,都该可以的

网友B:
89c52 c55 都是256B RAM,你可以选择430F1611 或其他厂家的51系列单片机,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c52 c55 都是256B RAM,你可以选择430F1611 或其他厂家的51系列单片机,用起来都差不多
那个430F1611....恐怕不行的吧??? 不过不用担心,应该根本就选不了

网友:
data=161.0 xdata=0
很明显data超了
但是xdata还是0啊
你为什么不用啊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把一些变量放到xdata区就可以了

网友:
声明变量的时候
前面加个xdata的关键字
另外还有一个idata的概念

网友:
超过时可以在变量前定义idata,使用后128

网友C:
将target下的memory model改为large或compact就可以了

网友:
片内RAM结构

256B其中低128B(即存储类型为data)是片内RAM 为用户数据RAM可以运算结果和标志位等
高128B(即存储类型为idata)为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编译模式可以选择,选变量放在PDATA就好了,也就是第二个模式.好了记得给分,呵呵

第二个模式编译后单片机就不工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target下的memory model改为large或compact就可以了

能编译过 但是不单片机不能运行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