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ce5.0自带的ramdisk驱动在什么情况下可用?
驱动加进去,然后配置一下相关的注册表就可以用

网友:
注册表中已加ramdisk驱动,不过重新编译启动后,没有显示盘符,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RamDisk]
"Address"=dword:E0000000
"Size"=dword:00100000
"Prefix"="DSK"
"Dll"="ramdisk.dll"
"Order"=dword:0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RamDisk"
"FriendlyName"="RamDisk"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RamDisk]
"FileSystem"="fatfsd.dll"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Name"="RamDisk"
"Folder"="RamDis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RamDisk]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RamDisk"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RamDisk\FATFS]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ot"=dword:0
"MountHidden"=dword:1

网友:
哪位大哥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在PB下是生成了lib
到了工程下就会打包成DLL了。

网友:
把代码拿到BSP下面,然后修改Sources文件再编译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RamDisk\FATFS]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ot"=dword:0
"MountHidden"=dword:1
隐藏了还看得到吗?
也没有必要bootable吧
相应的空间在config.bib里Reserve出来了吗?

网友:
自带的ramdisk好像只生成了ramdisk.lib,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
已生成ramdisk.dll,并烧进系统中,注册表下driver\builtin能找到相关注册项,不过系统并没有加载它,并没有在driver\active找到,请问系统如何确定driver\active下的驱动加载顺序,谢谢。

网友:
查看注册表中的order值,值越小起动越早

网友:
我把原来的loader中的ceramdrv.exe也做进去了,终于可以启动ramdisk.EXE了,不过提示data abort,再看看是啥回事

网友:
发现还没结,结了它,到时写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