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出错,如何修复??

楼主:
今天有个SD卡,做的U3盘,一直正常使用。
过很长时间再运行,出现SD 卡没有格式化,
将其格式FAT16
容量少了一半,
现在不能写入,
出现“加密数字存储设备”

经查
格式文件为“RAV?

请教大家如何修复??

网友:
实际上就是 Flash 的某个块坏掉了。

所谓修复,一种是重建坏块表,把坏块排除掉;另外一种就是简单地重建文件系统。因为 SD Controller 的 Firmware 都有 NFTL 控制,会把文件系统写到其他块中。因为 Flash 中坏块的比例不大,撞伤坏块的概率较小。

很多无良商家就是用的次品 Flash 来做产品。

网友:
孤寂是 flash读写次数太多,坏了,
重新格式化看看行不行,或者网上下载些 修复工具试试看?
实在不行,楼主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都说“自己 去 找点资料 很容易哦”,
为何就不愿意贴出来呢?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呀

网友:
换个读卡器重新格式化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卡损坏了,要返厂低格才行

网友:
经典 酷!    ccyu

网友:
找一个u盘修复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可以和我联系,我遇到的情况比你严重多了,不但无法格式化,容量显示为0,我又买了一个卡,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找一个u盘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可以和我联系,我遇到的情况比你严重多了,不但无法格式化,容量显示为0,我又买了一个卡,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找一个u盘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我的U盘出现这个,以为坏了,一直仍在一边,楼上的共享相关工具,谢谢!

网友:
你去 网上 搜 量产 工具  和 量产 教程(很简单的 )。。。。自己 去 找点资料  很容易哦 。。当初  我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