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
我把Adeneo的AT9261 BSP的串口驱动移到AT9263 BSP下(因为AT9263 BSP好像只能打开一个串口),就是用AT9261 BSP中的
PLATFORM\AT91SAM9261EK\SRC\DRIVERS\Serial
PLATFORM\COMMON\SRC\ARM\ATMEL\AT91SAM926x\DRIVERS\Serial
两个文件夹中的文件替换掉
PLATFORM\AT91SAM9263EK\SRC\DRIVERS\Serial
PLATFORM\COMMON\SRC\ARM\ATMEL\AT91SAM926x\DRIVERS\Serial
中相应的文件(文件名没改),并且改掉了serial.c中相应引脚的名称和AT91SAM9263EK.cec中serial驱动的环境变量,现在编译是没问题了,而且在系统中串口也能正常打开,但这几个串口只能接收数据却不能发送数据。。。头大了,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下接收线程有没有被阻塞吧。

网友:
打印一下调试信息,看看问题可能在哪些地方嘛...

网友:
为什么不用9263自己的bsp,搂主搞不搞9263上image sensor interface?如果搞可以一起研究。。呵呵我现在准备搞ISI的驱动。

网友:
您给的信息不少但是有用的信息不多。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每打开一次串口能正常接收数据一次,之后就接收不到发过来的数据了,需要重新关闭再打开串口,当然也只能接收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驱动加载后自己又卸载了?

肯定没有卸载,发送数据一直是正常的,只是在接收时只能接收第一组数据。比如说我连续发“123456”,只能接收到第一组“123456”。

网友B:
先检查硬件信号是否正常,保证硬件能

然后测试驱动,增加调试信息,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打开MDD以及PDD所有信息,查看程序执行到哪里了。你没有给出更具体的信息,无法预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硬件信号是否正常,保证硬件能

然后测试驱动,增加调试信息,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同意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改回了9263原装的bsp,现在三个串口都能正常打开了,我用开发板通过串口向PC发数据正常,但PC向开发板发数据时开发板却只能收到一次,之后再发送就怎么也收不到了,搜索了一下有人说可能是需要在注册表中加"Priority"=dword:0,但我加了这个串值后还是不行。

我的串口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1]
   "Index"=dword:1                                                ;
   "Prefix"="COM"                                                ; COM
   "Dll"="at91sam9263ek_serial.dll"                ; in at91sam9263ek_serial.dll
   "SerialPortIndex"=dword:0                        ; USART0
   "TxBufferSize"=dword:400                                ;
   "RxBufferSize"=dword:2800                        ;
   "Priority"=dword:0

以前编译的9261的wince的串口倒是能正常收发,那个bsp里面的串口注册表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AT91_Serial1]
   "Index"=dword:1                                                        ; COM1
   "DeviceArrayIndex"=dword:0
   "SerialPortIndex"=dword:0                                ; USART0
   "InfraRed"=dword:0
   "Prefix"="COM"
   "Dll"="at91sam9261ek_serial.dll"
         "Order"=dword:3
   "Priority"=dword:0

求解,先谢了!

网友A:
莫非驱动加载后自己又卸载了?

网友:
解决了,更换了全部serial驱动就ok了,因为要赶项目进度暂时也没时间深入研究了。虽然实际上还是没找到真实的原因,但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9263的 串口的问题! 就是每打开一次串口能正常接收数据一次,之后就接收不到发过来的数据了,需要重新关闭再打开串口,当然也只能接收一次。?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一下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