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请教,51从外部flash的FFFD地址启动?怎么做啊

楼主:
我有一颗芯片 ip210w由 8051内核和一个MAC组成
芯片手册有一句话:CPU starts up and runs instructions at address 0xFFFD of external Flash.
就是这句话把我郁闷了好久,怎么烧程序都不行。CPU都跑不起来。
请教高手如何让我的CPU跑起来,谢谢了。

这是芯片特性:
Features :

网友:
LJMP    ?C_START
JMP 0FFFDh
这怎么行? JMP 0FFFDh这一句永远也执行不了的.

应该修改?C_STARTUP:,将这句话前面的"CSEG    AT      0" 改为"CSEG    AT  0XFFFD"

网友:
是不是要修改 STARTUP.A51?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中断向量表在哪?和传统的51一样吗?
如果是,那只需要映射interrupt vector address,在Keil C里面是可以设定。这个无非是在给向量表跳转重新赋值,向量表还是在原来的位置,相当于二次跳转。
根据lz提供的信息,应该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它的复位向量在哪,这个一般是固定的,芯片手册一定有地方讲到。

另外,看看芯片的官方网页,应该使用什么编译器,有没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ram starts at bank 0 0xFFFD;//表示该芯片是从高地址复位,(如8086:0xFFFFFFFF)
程序一定要把一个JMP指令写到0xFFFD(如JMP 0000)。

我在建立keil工程的时候将 STARTUP.A51这个汇编文件添加进去了。
我对汇编不是很懂,我在最后的 end 前面添加了一个 jmp 0xfffd,如下面所示。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LJMP    ?C_START

                                JMP 0FFFDh

                END
然后变了一段c语言的代码,将其烧写在flash的0xfffd处。
不过仍然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按8楼的办法应该是可以的:
。M51中会有:
CODE    FFFDH     0003H     ABSOLUTE
写的时候要写到0xFFFF

网友A:
Program starts at bank 0 0xFFFD;//表示该芯片是从高地址复位,(如8086:0xFFFFFFFF)
程序一定要把一个JMP指令写到0xFFFD(如JMP 0000)。

网友A:
还有另外一种硬件办法,就是搞2个8位寄存器,该寄存器的地址是0xFFFD(即片选),内容(即寄存器输出)是你要的启动地址如0(),用它们来构成一个复位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JMP? ? ?C_START
JMP 0FFFDh
这怎么行? JMP 0FFFDh这一句永远也执行不了的.

应该修改?C_STARTUP:,将这句话前面的"CSEG? ? AT? ? ? 0" 改为"CSEG? ? AT? 0XFFFD"

就这么简单吗?还要在该其他地方吗?
我刚才按照您的说法试过了,还是不行呢?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外一种硬件办法,就是搞2个8位寄存器,该寄存器的地址是0xFFFD(即片选),内容(即寄存器输出)是你要的启动地址如0(),用它们来构成一个复位地址。

谢谢 ,硬件不固定的,不能改了。

网友:
  如果那个MCU是从FFFD启动的话,你要想办法在FFFD那个位置放一条跳到0000的指令

网友:
CPU starts up and runs instructions at address 0xFFFD of external Flash.
字面意思是CPU每次启动运行的指令为外部FLASE的0xFFFD地址,这样的话CPU启动时肯定到不了
51的复位地址0x0000,也就是说STARTUPA.51是执行不到的。

从这一点讲设计者需要在外部FlASE0小xfffd初编写启动代码。
具体需要看CPU设计手册了。

网友:
CPU starts up and runs instructions at address 0xFFFD of external Flash.
外部flash要64K容量,

网友:
看了这么久 还是没人回答正确答案
看来用这个ip210W的人确实很少
很不幸我用了

经过艰苦摸索,现在将答案告诉大家:

1.芯片启动和51一样,也是0地址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分享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