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译wince6.0系统遇见的错误,关于R3的。。。。

楼主:
错误如下:
commctrl.lib(prsh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oseGestureInfoHand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PropSheetDlgProc(struct HWND__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long)" (?PropSheetDlgProc@@YAHPAUHWND__@@IIJ@Z)
commctrl.lib(tab.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oseGestureInfoHandle
commctrl.lib(tab.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etGestureInfo referenced in function Tab_WndProc
commctrl_hpc.lib(lvlogic.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etWindowAutoGes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ListView_UpdateAutoGestures(struct _LV *)" (?ListView_UpdateAutoGestures@@YAXPAU_LV@@@Z)
commctrl_hpc.lib(treeview_hp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etWindowAutoGesture
commctrl_hpc.lib(lvlogic.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etWindowAutoGes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ListView_UpdateAutoGestures(struct _LV *)" (?ListView_UpdateAutoGestures@@YAXPAU_LV@@@Z)
commctrl_hpc.lib(treeview_hpc.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etAnimateMessageInfo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TV_PlatformPreproc(struct HWND__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long,struct _TREE *)" (?TV_PlatformPreproc@@YAHPAUHWND__@@IIJPAU_TREE@@@Z)
commctrl.lib(lvgestu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etAnimateMessageInfo
commctrl.lib(lvgestur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atic void __cdecl TouchPerf::ReleaseSession(void)" (?ReleaseSession@TouchPerf@@SAX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void)" (??1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QAA@XZ)
commctrl.lib(lvgestur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atic void __cdecl TouchPerf::AcquireSession(void)" (?AcquireSession@TouchPerf@@SAX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void)" (??0GestureTriggeredScrollCtrl@@QAA@XZ)
C:\WINCE600\OSDesigns\pro2416\pro2416\Wince600\smdk2416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mmctrl.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7 unresolved externals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link' : return code '0x46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补丁什么的我都装了,就是不行。。。希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看起来像是触摸手势相关的错误,你选了这个组件么?去掉试试看。

另外,在安装R3时特别需要注意各补丁的安装顺序,否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的。
你可以看看这里,刚刚装了测试一下,没有问题的。

网友:
触摸手势?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按照DOC上的进行操作。估计是安装顺序有问题。我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WinCE6.0 09年8月份的补丁有点问题,如果打了8月份的补丁,最好把BackUp里8月份的覆盖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