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输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单片机的一个模拟试验,碰到一个让我很费解的情况。我把芯片的GPIO口连到JTAG的管脚上,当我对GPIO口进行方波输出时(即对GPIO的管脚依次写入0XFF和0X00,并延时几个周期)在示波器上显示正常的波形。但当我模拟JTAG的时序输出是,在示波器上却没有电平输出,我用的是keil uvsion 3的环境,在调试时在Logic analyzer window 上有正常的波形输出。

简单的说,就是我在keil uvsion 3.0的环境下调试,在Logic analyzer window 看到了波形,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却看不到GPIO口输出,可以肯定GPIO口是正常的输出状态(理由见上),大家帮我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万分感激!

网友:
会不会是.....下载不成功.....??

网友:
如果GPIO口是3态输出,需要接上拉。

网友:
发程序大家给你把把。。。。

网友:
应该不会是下载不成功或是3态的原因吧,因为我输出方波是成功的。兄弟姐妹再给我琢磨琢磨,谢谢啦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奇怪,相信是程序哪个地方和楼主想的不一样,建议楼主再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
程序发出来瞧瞧

网友:
检查程序

网友:
示波器调试问题

网友:
方法:
1。断开IO外接电路,示波器测量IO输出波形,如果波形不正常,则代码有问题。
2。如果上面测量波形正常,连接IO输出电路,测量波形,如果不正常,说明IO和外接电路电平驱动不匹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1:下一个小程序到单片机,看下载是否成功。程序是否可以运行。。
2:如果接的是单片机的p0口,还要加10k的上拉电阻
3:最好不要接单片机的p3口,那里的复用功能太多,会有问题。。。
4:好好看看程序。

网友:
可能是软件初始化出错了

网友:
模拟JTAG的时序,软件代码写的对吗
可能是代码问题

网友:
1.先烧写过小程序,测试下下载能否正确,程序能否正常启动
2.先用个GPIO的空管脚,测试能否方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