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偏硬和偏软的差别

楼主:
大家好,小弟对于现在ARM偏硬或偏软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对于以后工作想选其中一个方向,因此请教。

对于ARM7,ARM-CORTEX和ARM9,ARM11来说。前两者一般只能使用UCOS,Uclinux等小型操作系统。而ARM9,ARM11主要是用来与LINUX或WINCE操作系统相配合来进行开发。
那么,以后想从事ARM偏硬件方向,或者偏软件方向的话应该分别注重哪些方面的学习?

(ARM偏软件的话是否应该比较注重操作系统,譬如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移植,或者操作系统的驱动层。ARM偏硬件的不太清楚。)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给个链接让我参考下更好,感激不尽。

网友:
不清楚.....偏硬大约就是和电路有较多的接触吧,对各厂商的产品型号性能熟悉

网友:
偏硬件就应该注重电路的设计细节,偏软件也应该能看懂硬件原理图。
我偏软件

网友:
个人理解:
最硬:利用ARM设计产品硬件;
偏硬:驱动工程师;
兼修:操作系统等平台相关;

再以上就是偏软:与桌面上软件开发的区别一般只是更多关注执行效率、有限资源及底层特殊接口;

网友:
一般做嵌入式的不会分工太细

就是做硬件电路、做驱动和系统移植、做应用程序,很多时候后两种都是一个人来完成的

网友: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网友A:
学什么方向,远没有学重要!

网友:
就是,对哪方面感兴趣就去努力学吧
引用 网友A:
学什么方向,远没有学重要!

网友:
项目不大的话,不会分那么细,就是一个人在折腾,你不行就走人

网友:
偏硬:具体电路的设计
偏软:功能上软件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