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求救~

楼主:
刚弄不长时间的ZigBee,协议也仅仅把APL和NWKL简单看了看,IEEE802.15.4还没看~
协议栈用的TI的Z-stack~
组网试验定位试验都作过了~
可现在的需求是要求串行传输数据,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接力传输,不知道如何下手了,Z-stack基本上没怎么看~
不知道谁能给提供点思路,或者看资料的顺序,或者学习的方向??
3Q

网友:
去看协议的API,一般你用的开发环境应该已经替把整个程序的结构设计好了的,你只要用几个API实现数据的接收然后转发就可以了.xxxDataRequestxxx之类的API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A:
点对点程序就可以了,都不需要组网,无线龙有例子。IAR的

网友:
不用看什么协议栈啦,就根据协议栈的接口,来应用就行了,无非就是透明传输,把ZIGBEE的无线数据通过串口传输,然后把串口的数据通过ZIGBEE来传输。看看串口部分和无线部分的格式什么的。

网友:
之所以选用ZigBee 看重的就是他的自组网功能啊~
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节点会坏掉、增加一些节点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
不加协议的通讯在日后的维护中会是噩梦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点对点,那用433M的会更好一些,不加PA通讯距离也能长不少,最重要的是便宜太多了~~

看ZigBee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加了解ZigBee的拓扑结构,看看哪种更加合适我的需求~
另外我所说的串行传输是指传输的拓扑模式,不是用串口~

一条线上的节点,节点间的距离20米左右,怎么用ZigBee能保证接力传输有超长的传输距离呢?用哪种拓扑结构呢?

网友:
用router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是现成的ZigBee模块,那确实不需要了解协议栈什么的,了解了你也做不了什么.只能按照模块订好的at指令操作.

网友:
zigbee接力能传多远,最多几个节点,zigbee模块里有路由协议吗,支持IP吗

网友:
得病住院了几个星期,刚回来~
继续以前的工作了~帖子等弄完了就结呢~

网友:
不用看协议啦,你如果买ZigBee的开发板,应该有一个现成的样例程序,里面有关于ZigBee协议栈的程序,和芯片的程序,只要会用就行了。
如果你没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去网上下一个。
你用的是什么片子啊?

网友:
顶,我也不会!

网友B:
将Z-Stack配置为树、网状网络:
在nwk_globals.h里修改
#define STACK_PROFILE_ID   NETWORK_SPECIFIC

#if
...
#elif ( STACK_PROFILE_ID == NETWORK_SPECIFIC )
// define your own stack profile settings
    #define MAX_NODE_DEPTH      10//网络深度 ,这里实际是链路上的最大跳数
    #define NWK_MODE            NWK_MODE_MESH//也可以是树状
    #define SECURITY_MODE       SECURITY_RESIDENTIAL
#if   ( SECURE != 0  )
    #define USE_NWK_SECURITY    1   // true or false
    #define SECURITY_LEVEL      5
#else
    #define USE_NWK_SECURITY    0   // true or false
    #define SECURITY_LEVEL      0
#endif
#endif

在nwk_globals.c里修改
...
  #elif ( STACK_PROFILE_ID == NETWORK_SPECIFIC )
    byte CskipRtrs[MAX_NODE_DEPTH+1] = {1,1,1,1,1,1,1,1,1,1,0};
    byte CskipChldrn[MAX_NODE_DEPTH+1] = {1,1,1,1,1,1,1,1,1,1,0};
  #endif // STACK_PROFILE_ID
...

就修改这么多,这样配置,模块起动后会按照你的意愿组网的。

欢迎到zigbee&IAR小组发帖提问,共同学习。

来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得分。

网友:
基本上是简单的实现了,用的cluster-tree,具体能跳多少跳,没有足够的模块来测试,不过Z-stack大部分有用的模块都被封装了,我想改的一些东西都是lib库,而且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是协议栈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总之,不是很满意。现在去看看open-zb怎么样,实在不行只好自己在其基础上实现简单路由和应用了~

网友:
目前来讲,ZIGBEE是热门了很多年了,但是真正的应用的话,好象还都不大理想。。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我们公司这边也做有一套ZIGBEE的东西出来了,不过后面基本上推广难度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程序就可以了,都不需要组网,无线龙有例子。IAR的
只要知道api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Z-Stack配置为树、网状网络:
在nwk_globals.h里修改
#define STACK_PROFILE_ID   NETWORK_SPECIFIC

问一下 怎样实现我想组的网呢???这样改正之后。能说的具体点吗???  3Q

网友:
自带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