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触摸屏自动校正的思路?

楼主:
可能大家都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自动校正,省得客户去校正,
ps:现在ut的开发板触摸屏不知道为什么老是需要校正好几次,大概有个3-5次,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一次就通过了,奇怪

网友:
帮忙顶一下。期待楼主解决自动校正。

网友:
自动校正就没有,不过你可以事先校正触摸屏,把初始的坐标数据提取出来,之后写入操作系统NK烧录进去即可。以后每次开机触摸屏都是准确的。

网友:
很好的想法,为10分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校正就没有,不过你可以事先校正触摸屏,把初始的坐标数据提取出来,之后写入操作系统NK烧录进去即可。以后每次开机触摸屏都是准确的。

好办法!
感觉校正数据是保存在注册表的吧,每次把注册表删了就得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校正就没有,不过你可以事先校正触摸屏,把初始的坐标数据提取出来,之后写入操作系统NK烧录进去即可。以后每次开机触摸屏都是准确的。

好办法!
感觉校正数据是保存在注册表的吧,每次把注册表删了就得重新校准

我发现每个机器的校正数据不太一样的。
所以楼主的自动校正的那个程序值得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我发现每个机器的校正数据不太一样的。
所以楼主的自动校正的那个程序值得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值得学习借鉴。

那肯定是这样咯,难道你每一次点击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么?

网友:
提出的问题是在一台机器上做校正,如何更好的,更快的做触摸屏校正数据,
数据是保存在注册表里德。
现在感觉还是吧中心点给校正下,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想法不错,但目前校正都是通过5个点,矩阵运算后出来的正确值。一个点作为参照系,不足以确定一个平面坐标啊。不知道研究个算法,少点几个点,比如三个点,能不能搞定。

网友:
三个点肯定是可以的,第四个点和第五个点是用做确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我发现每个机器的校正数据不太一样的。
所以楼主的自动校正的那个程序值得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值得学习借鉴。

那肯定是这样咯,难道你每一次点击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么?

不是啊,是我们同一个数据打包进一个NK,放到同一款产品运行,都会有很大差异的。

网友:
呵呵,直接想暴力点:
比如:
长、宽根据屏确定为300,200,中心点为150,100,其他4个点就可以计算出坐标来。

网友:
以前也有过楼主的想法。

不过后来发现不太可行呀。比如有的触摸屏是上下反的,所以在触摸屏驱动里,要把采集的数据互换一下。

期待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感谢各位,查阅了一些文档,没有具体这样做的,
好像有款plam这样做了,但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样的,
一键或者自动校正还是蛮爽的,至少在wince上这样

网友:
能不能这样做:
屏大小不变、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中心点按一次,周边的4个点根据中心点计算出来,这样就算校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
感觉校正数据是保存在注册表的吧,每次把注册表删了就得重新校准

这个应该删哪一项?我把HKLM\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calibrationdata键删除后触摸品就不能用了,也没有弹出校准程序。

网友:
自动校正~~~~如果完全不用点击想校正。绝对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楼主 shellgo 的回复:
可能大家都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自动校正,省得客户去校正,
ps:现在ut的开发板触摸屏不知道为什么老是需要校正好几次,大概有个3-5次,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一次就通过了,奇怪

较不准呗~不稳定哦~查查硬件设计,滤波电容~~一般同一板子校正一次就OK乐~~要求他们换板子吧 哈哈

网友E: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本意是:简化校正,批量生产时方便点;如果能够从按5次,变成1次就校正了,调试和生产都方便点。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本意是:简化校正,批量生产时方便点;如果能够从按5次,变成1次就校正了,调试和生产都方便点。

谢谢各位了

觉得按一次是不可能的了,要简单,直接写个软件吧。不过现在微软也不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本意是:简化校正,批量生产时方便点;如果能够从按5次,变成1次就校正了,调试和生产都方便点。

谢谢各位了

使用几个点来矫正,和所用的算法有关系,首先,一个点肯定是没办法矫正的;这就相当于一个二元方程,如果只有一个等式,那是没办法解出来的。如果只做线性矫正,理论上,2个点就够了,但是这个准确性会很差;微软所用的校正算法要复杂的多,它可以做非线性矫正,所以需要较多的点。以目前的技术,电阻式触摸屏的校正是避免不了的,所幸,校正一次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用再做第二次,所以大多数人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个负担吧。

网友:
可以用三点校正啊!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算法的。

网友F:
可以在HKLM\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calibrationdata把校准数据写在该注册表之中,并编译到NK中,这下启动后,触屏就正常了,相当于自动校准。

网友:
第一,很多人没有搞明白为什么需要矫正,矫正的原理是什么。
第二,如果可以自动矫正,就不需要矫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HKLM\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calibrationdata把校准数据写在该注册表之中,并编译到NK中,这下启动后,触屏就正常了,相当于自动校准。

这个不怎么好的。

网友:
自动校正~~~~
怎么一个自动校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HKLM\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calibrationdata把校准数据写在该注册表之中,并编译到NK中,这下启动后,触屏就正常了,相当于自动校准。

这个不怎么好的。

有什么不好?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也没碰到过什么问题。

还不如hive 注册表保存呢,因为每个产品的,虽然同一个电路板,硬件一样,校正的数值不是每个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HKLM\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calibrationdata把校准数据写在该注册表之中,并编译到NK中,这下启动后,触屏就正常了,相当于自动校准。

这个不怎么好的。

有什么不好?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也没碰到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