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函数的作用

楼主:
在接触底层编程时,经常会有延时函数,但是我不知道延时函数的作用是什么!请大侠指教!

网友:
很字面的意思呀,就是等待时间

对于通讯来说,时间的间隔就是所谓的频率,频率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间隔的时间,

比如串口通讯,如果采用9600,那么表示每秒钟传输9600个二进制位的意思
而换算到时间就是 1秒=1000毫秒 1毫秒=1000微妙,就是说1秒= 1000000微妙
用 1000000/9600 = 104.17 微妙左右的时间传输一个二进制位

就是说不是按CPU速度来能多快取得IO口状态就多快取,而是CPU程序按指定时间间隔取值。
比如CPU速度为1微妙可以处理一条语句,你刚取完当前IO口状态,如果没有延时处理,
在循环处理过程中立即又去取当前IO口状态作为下一个Bit位的数据,两者之间才间隔
CPU的1微妙,这样不就出错了吗?因为协议约定为 104.166... 微妙,所以要得到正确的
数据需要让取下一个IO状态的处理过程等待104.166... 微妙后再开始取值才正确,这时用
延时就合适了。

当然,串口通讯通常直接使用中断来处理,无需你自己去做什么延时,但是如果
自己用两个IO口来模拟串口通讯或模拟SPI通讯,这种操作就是常用的手法

网友:
延时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常用在交互上,好比两人说话,不能自己说太快,你得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所以,你说一点之后,就得等一下,也就是要延时一下

网友A:
你去KFC点餐了,他们给你配餐的时候你需要等一会,不可能交了钱马上就吃到,这时候就是个延时语句。
这只是一方面的比喻。

网友:
hehe 都搞的那么形象啊·~
就是让CPU空转  把时间消耗

网友:
有时延时是为了某些时序而执行的,比如说有些时序要求io口拉高xx微秒

网友:
等待时间消耗,或者让外部事件保持在某个状态

网友:
说的差不多了。应该清楚了。

网友:
比如教科书里让写交通红绿灯程序,红灯假设亮30秒,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延时了
红灯亮-->延时30秒-->红灯灭绿灯亮-->延时XX秒

网友:
楼主如果先学PC程序的话可能用的少,PC需要"延时"的地方都交给系统了

网友:
电虽然很快,但是还是有反应的时间;
0和1,是高低电平,从高电平到低电平,也需要时间;
现在的CPU很快,快到电都来不及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高速设备数据线太长就不行的原因;

网友:
让CPU做一些其他的运算,耗费它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KFC点餐了,他们给你配餐的时候你需要等一会,不可能交了钱马上就吃到,这时候就是个延时语句。
这只是一方面的比喻。

形象!

网友:
可以控制简单的时序啊
如跑马灯  红绿灯

网友:
延时,在单片机系统中,很少真正用到延时函数,CPU在等死